12V 的铅酸电池,配什么保险丝好呢?

楼主(2021-08-24):
我的电动小车,现在用一个 12V 12AH 的铅酸电池。
但是电路上有个去不掉的硬伤:如果电路损坏,电池正负极会短路!
为此,打算在电池上加个保险丝。
请问多少规格的比较合适呢?
市面上没见过  12V 的保险丝,也不知道这种电池损坏前能扛多大的电流。
谢谢!

网友A:
可以安装一个空气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A:
大概30到50a左右的,具体看你电池和电机

网友A:
说大了,你这个12v12aH电池,大概搞一个20A空开就行,2C放电

网友B:
保险丝的选型和电压关系不大,主要是电流和时间。保险丝是利用的热效应,反应时间上还是比较慢,一般还是选用MOS管作为开关控制短路的发生,反应速度能达到毫秒级。就是说,保险也用,开关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大了,你这个12v12aH电池,大概搞一个20A空开就行,2C放电

我实际量了一下,轮子悬空 空转 时一般是 1A 。我配了个 10A 的空气开关,B 型脱扣。行吗?谢谢!
下面是我查到的:
(2)B型断路器:2-3倍额定电流,一般用于纯阻性负载和低压照明回路,常用于住户的配电箱,保护家用电器和人身安全,目前使用较少。
(3)C型断路器:5-10倍额定电流,需在0.1秒内脱扣,该特性的断路器最为常用,常用于保护配电线路以及具有较高接通电流的照明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的选型和电压关系不大,主要是电流和时间。保险丝是利用的热效应,反应时间上还是比较慢,一般还是选 ...

用 MOS 管?!就是电子保险丝了吧?这种肯定比空开还要快了,不过我没见过,也不知道怎么设计。这次恐怕用不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实际量了一下,轮子悬空 空转 时一般是 1A 。我配了个 10A 的空气开关,B 型脱扣。行吗?谢谢!
下面是 ...

空转1A,带载时电流有可能到5-10A了,建议使用20A的。
因为10A的万一上坡过载断电,失去动力有点危险哦

网友C:
保险丝的熔断电流要大于你的车车的最大工作电流,可以选车用保险丝,更换也方便,或者搞个空开也行。

网友D:
楼主实在是想多了,凭什么说电路损坏会短路?电路损坏的几率又有多大?除非是电路设计存在严重不合理,否则根本不必瞎担心。应该做的是确定产品是否伪劣,避免购买到伪劣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实在是想多了,凭什么说电路损坏会短路?电路损坏的几率又有多大?除非是电路设计存在严重不合理,否则 ...

我有绝对的把握说“电路损坏就可能短路”,因为电路是我设计的,我的水平很臭

那你该解决的是电路设计问题,而不是设法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