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 FreeRTOS占用了TIM4吗?

楼主(2021-08-24):
跑例程,配置了TIM4后,系统就死了。系统占用了TIM4吗?

网友A:
用的systick作为心跳。可以贴一下TIM4的配置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systick作为心跳。可以贴一下TIM4的配置代码吗?

谢谢,问题解决了,我用的TIM4输出PWM,和例程中的灯IO复用了,影响了判断。。。这个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