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串口通讯不共地也可以通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1-08-24):
串口通讯不共地也可以通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平常说共地,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基准电位,没有地线,但有TX/RX两根线,一根发数据时,另一根可以做共电位线(电流不能大)

网友B:
楼上说得有道理.
考虑到上拉电阻\嵌位二极管,大致画了个图,你拿示波器验证一下看低电平是不是只有1.65V.

网友C:
应该要共地的吧。或许恰巧各自GND处于低电平阈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要共地的吧。或许恰巧各自GND处于低电平阈值

485总线在很多场合只需接AB二条线,但是有时候会遇到不能正常通讯的情况,接上GND就好了。因为不同的模块使用了不同的电源,不同的电源的GND不在同一电平,当二个模块的GND压差超过共模电压门限后,通讯就会出问题。

楼主的电路有二中可能:1. 二块板子在通讯端口上没有接GND,但是它们使用的是同一个电源,在电源的部位二个GND是连通的;2. 二个GND的压差在共模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5总线在很多场合只需接AB二条线,但是有时候会遇到不能正常通讯的情况,接上GND就好了。因为不同的模块 ...

不是同一个电源  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吗  也有电池啊 !不管是不是同一个电源   都需要连接GND才对   要不然哪里来的回路???

怎么解决?

网友B:
双方TXD脚串二极管再输出,或者设置为开漏模式.-----------------------------------------------------------
仔细一想好像还是会有一点点电压传过去,但应该能好一点,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方TXD脚串二极管再输出,或者设置为开漏模式.-------------------------------------------------------- ...

串联二极管 都损耗电压 应该不可取啊

网友E:
两块板子的外部输入电源是同一个直流稳压电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方TXD脚串二极管再输出,或者设置为开漏模式.-------------------------------------------------------- ...

你说的电压是哪里给哪里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块板子的外部输入电源是同一个直流稳压电源么?

对  但是MCU2有电池的 不过GND是和MCU1的地连接在一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  但是MCU2有电池的 不过GND是和MCU1的地连接在一起

MCU2电池的GND和MCU1的GND连在一起,那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如果工作于半双工状态,那这太正常了,因为另一根线是高电平,刚好是共“VCC”状态

网友H:
你把你的两个板子连接,拍个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把你的两个板子连接,拍个照,看看。

不是有示意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U2电池的GND和MCU1的GND连在一起,那还有什么问题?

我的意思是断开也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