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分享||电容器常用的测试方法

楼主(2021-08-24):
上次小编和大家分享了电阻器检测方法,今天小编又整理一些关于电容器测试方法和大家分享,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固定电容器的测试
1.10pF以下的固定电容容量太小,如果用万用表进行测量10pF以下的固定电容,就只能定性的测试出电容是否漏电,内部短路及击穿现象。因此在测量时可选万用 表R×10k挡进行检测,用两表笔分别任意接电容的两个引脚,阻值应为无穷大。若测出阻值(指针向右摆动)为零,则说明电容漏电损坏或内部击穿。
2.10PF~0、01μF固定电容器的测试,万用表选用R×1k挡。两只三极管的β值均为100以上,且穿透电流要小,可选用 3DG6等型号硅三极管组成复合管。由于复合三极管的放大作用,把被测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予以放大,使万用表指针摆幅度加大,方便观察。检测时把万用表的红和黑表笔分别与复合管的发射极e和集电极c相接,测试固定电容器是否有充电现象,依次判断电容器的好坏。
小提示:在进行电容测试尤其是较小容量的电容测试时,需要反复调换被测电容引脚接触A、B两点,才能明显地看到万用表指针的摆动。
3.对于0、01μF以上的固定电容,可用万用表的R×10k挡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充电过程以及有无内部短路或漏电,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出电容器的容量。

二:电解电容器的测试
1.电解电容的容量一般比固定电容要大很多,在进行测量时需根据不同容量选择合适的量程。通常情况下,可用R×1k挡测量1~47μF间的电容;用R×100挡测量大于47μF的电容。
2.将万用表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在刚接触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即向右偏转较大偏度(对于同一电阻挡,容量越大,摆幅越大),接着逐渐向左回转,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的正向漏电阻,此值略大于反向漏电阻。实际使用经验表明,电解电容的漏电阻一般应在几百kΩ以上,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在测试中,若正向、反向均无充电的现象,即表针不动,则说明容量消失或内部断路;如果所测阻值很小或为零,说明电容漏电大或已击穿损坏,不能再使用。
3.对于正、负极标志不明的电解电容器,可利用上述测量漏电阻的方法加以判别。即先任意测一下漏电阻,记住其大小,然后交换表笔再测出一个阻值。两次测量中阻值大的那一次便是正向接法,即黑表笔接的是正极,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4.使用万用表电阻挡,采用给电解电容进行正、反向充电的方法,根据指针向右摆动幅度的大小,可估测出电解电容的容量。

三:可变电容器的测试
1.用手轻轻旋动转轴,应感觉十分平滑,不应感觉有时松时紧甚至有卡滞现象。将载轴向前、后、上、下、左、右等各个方向推动时,转轴不应有松动的现象。
2.用一只手旋动转轴,另一只手轻摸动片组的外缘,不应感觉有任何松脱现象。转轴与动片之间接触不良的可变电容器,是不能再继续使用的。
3.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一只手将两个表笔分别接可变电容器的动片和定片的引出端,另一只手将转轴缓缓旋动几个来回,万用表指针都应在无穷大位置不动。
在旋动转轴的过程中,若是指针有时指向零,即动片和定片之间存在短路点;若是碰到某一角度,万用表读数不为无穷大而是出现一定阻值,即可变电容器动片与定片之间存在漏电现象。

以上便是小编和大家分享的电容器测试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想要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哦!PCB设计-PCB制板-SMT贴片-BOM https://www.jdbpcb.com/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