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不把这个电源的变压器计算搞清楚,我寝食难安呐

楼主(2021-08-24):
本人菜鸟。
各位电路图请见附件。
这个电路看着不是正激,也不是反激,好像也不是LLC。
有人说是变形的正激,有人说是推挽变换器,有人说半桥谐振电路。
1.请问,这个到底是啥嘛??
2.各位大佬,谁能教教我,这个电源的变压器该如何设计计算?
非常感谢

@zlf1208 :好的 我改一下。一时着急。钻了牛角交,感觉头发要掉。
向人请教,把脏话省略掉比较好

网友A:
最原始的输出多少V ,先确定输出圈数,在确定输入圈数,要搞清楚已知条件,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

网友:
这完全是LLC,

咋一看,初级只有一个L,与LLC相比较,少了一个L,

实际上初级有两个L ,

漏感占了一个L ,

互感占了一个L ,

你应该去搜索LLC的资料。

好像是这样的,可是这种变压器设计,是不是要设计漏感,互感的值啊??

网友B:
典型的IGBT驱动电源电路,开环,

变压器看你控制芯片应该是恒定50%占空比的,前级半桥,后级倍压,

这种变压器现在市面上很多的

驱动变压器的功率等级,驱动变压器的传递的信号的频率

再就是确定以下变压比,

这个基本够设计这个东西了

大佬,有人告诉我,应该按照正激变压器去计算,对不?
哦,那意思是按照普通的交流变压器去设计就好了,是吧?

网友C:
楼主,既然这东西众说纷纭,而你又辨别不了,那就应该先抛弃所谓概念,直接研究电路的本质,

就像馅饼,有人叫它锅盔,有人叫它披萨,有人叫它肉夹馍,有人叫它火烧,你说气人不?

我知道这个电路咋工作的,就是不知道变压器怎么计算的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IGBT驱动电源电路,开环,

变压器看你控制芯片应该是恒定50%占空比的,前级半桥,后级倍压,

确实是IGBT驱动电源,您见多识广。

网友:
搜索 HWM 这个人的帖子

帖子的名字叫做

一例(还是“帮一下忙”吧)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E5%B8%AE%E4%B8%80

你要求的是  变压器计算

这个帖子是整个电路的计算,

帖子的内容和你的要求有一点点差别

网友:
看了上面的帖子,楼主你学会了,也教教我啊!!!!

网友D:
已经有网友说了,这就是个LLC

也已经有网友说了,这个不是LLC,听谁的?

网友E:
相关的帖子发了有一个多月了吧,
这么久的时间够你把正激,反激,LLC,推挽,半桥,全都过一遍了,
全都过一遍后,还在乎人家叫他什么吗,

不对称半桥,对称半桥,LLC谐振半桥,推挽都属于正激类拓扑,基本原理都一样,
一定要纠结他叫啥,通常叫不对称半桥

隔直电容用于磁芯复位,一般容量较大,等效为电压源,隔直电容电压纹波取▲Vc,

(Vin-Vc)*D*Ts=Vc*(1-D)*Ts=Np*▲B*Ae

  C*Vc*▲Vc=Vout*Iout*(1-D)*Ts

PS:隔直电容配合变压器漏感参与谐振就是LLC,但你这个电路显然不会有人这么玩

@Siderlee :嗯,就是一个变压器隔离驱动
这是个传递脉宽的 不谐振

网友D:
TI的设计实例中就有隔直电容配合变压器漏感参与谐振的LLC电路。两只三极管不是半桥电路(半桥电路是相对于全桥电路而言),准确说就是一个推挽输出电路(非正即负)。当然LLC谐振电路在非谐振状态也能工作,但是性能不一样。

@不亦心 :目前没有考虑这个 还在调试中 从我们之前的系统放在真看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单调的问题会一直存在
@Siderlee :CLLLC增益峰值不单调怎么解决,会把原边LC和副边LC调到匝比平方关系吗
最近在座一个DAB的,CLLLC,就是利用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