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MounRiverStudio 的问题

楼主(2021-08-24):
有遇到2个问题。

第一个
我将  \CH103\EXAM\GPIO\GPIO_Toggle  复制到另一个文件夹中  \CH103\EXAM\GPIO_Toggle   中 。 SRC文件也一同复制过去了。然后编译失败, 提示找不到文件。

第二个
也是辅助 demo 到另一个目录下
这次的demo是可以正常编译的。我稍作修改后,使用MounRiverStudio 进行下载。发现运行的居然是原目录下的 hex文件。
将原目录下的 hex文件删除,再次下载,运行正常。
再将原目录下的 hex文件恢复,下载,运行的依旧是原目录下的hex 文件。。。。 这也太奇怪了吧
下载设置中 也没有可以调整的地方。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复制之后的该目录的相对路径改变了,导致MRS提示找不到该目录下文件,所以只需在工程属性页重新添加新路径下该目录的引用即可成功编译。
第二个问题,MRS是通过相对路径来记录工程下的目标文件位置,理论上不会出现下载迁移前目录下目标文件的情况。我这边使用MRS V1.51版本,按你描述的方法测试,也没有复现你所述现象。方便的话,可以电话沟通,您可以私信我联系方式。

网友B:
找不到头文件吗

网友C:
把你的工程文件发一下。

网友D:
hex路径的问题吗

网友E:
MounRiverStudio 有问题吗

网友F:
文件存放的地方都不一样了

网友G:
找不文件,重新添加就行了。

网友H:
没有生产hex文件吧

网友I:
路径问题。

网友J:
提示什么错误呢

网友K:
MounRiverStudio的设置一下。

网友G:
把src添加到工程里面

网友H:
需要重新编译的。

网友I:
更好路径就找不到文件了。

网友J:
把文件的编译错粘贴一下。

网友B:
设一下路径吧。

网友C:
编译的错误是什么呢额

网友D:
是不是没有选择原来 路径呢

网友E:
看看网上有教程吗

网友F:
GPIO找不到了

网友K:
一般都是需要重新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