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USB 3.0 HUB中的flash

楼主(2021-08-24):
是这样的,之前跟老大了解到USB 3.0 HUB中flash的作用是装通信的一些协议什么的,但是据我了解,包括瑞昱的主控在内很多用16M的flash,我不太清楚通信协议会有多大,但是我们就这么认为。
但是我今天看**的时候突然提到VL813这样的主控中提到flash的作用只是放驱动程序的,甚至可以完全省略。
我的问题就是:flash在USB 3.0这样的HUB方案中的作用一般是装驱动还是装协议,按照在网上看到大佬的意思可以省掉是不是意味着在部分瑞昱的主控下的USB3.0 HUB的flash大小也会有相应的变动?
有看到的大佬可以随便指导两句,感谢。

网友A:
我做过 usb 3.0 HUB
早起这些个HUB 芯片 需要配一颗flash,里面放的是配置文件,厂家会提过一个上位机软件,
你要改什么功能,改完,下载进flash。
后续 基本这颗都省掉了,
我RTS5411做的  最近涨价太厉害了,

楼主:
5411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 RTL8153  8153B配16M做网通的,如果这16M全挂驱动,这么大的驱动么?如果是加协议,直接挂一颗协议IC不是很方便?而且省下了非常多的工作量。至于价格,我觉得8153的价格也不便宜吧。

网友B:
各位老板我是做恒烁半导体的Flash,主推4M-128M的flash,有需求可联系
微:15013547513

网友C(2022-04-12):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 usb 3.0 HUB
早起这些个HUB 芯片 需要配一颗flash,里面放的是配置文件,厂家会提过一个上位机软件 ...

USB 3.0 HUB芯片 有台湾创惟的芯片可以使用,价格便宜。我们公司是代理,需要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