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2分钟了解您的机床是否需要“打激光”

楼主(2021-08-24):
#申请原创# 在机床行业,激光干涉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常用于数控机床精度检测和补偿(俗称“打激光”),何时需要进行激光检测和补偿?小编带您详细了解。
一、新制造的数控机床出厂测试及使用现场验收
激光干涉仪在机床出厂前的调试使用
数控机床在装配完成后,其定位精度一般是达不到出厂标准要求的,单纯靠提高零件加工精度,或者提高装配质量来保证机床精度,将极大地增加制造成本,而使用数控系统的“螺距误差补偿”功能,对数控机床的误差进行补偿,是一种即有效又经济的方法,SJ6000激光干涉仪可以精确的进行误差测量和补偿。
二、数控机床加工零件超差,对精度进行恢复校准
激光干涉仪对机床精度再校准
任何机床加工设备,在长时间的使用都会由于自身磨损或者其它一些原因造成加工超差的发生。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时,就需要使用激光干涉仪进行精度的再校准,SJ6000激光干涉仪可同时测量出机床的螺距误差值和反向间隙(又称背隙),通过精度再校准,加工精度会大大提高。
三、数控机床大修后(如更换轴承、导轨、丝杠、进给电机等)校准
激光干涉仪在机床维修后的重新测量和补偿
当机床大修过后,装配上的精度和位置都有变化,此时就需要再重新进行螺距误差补偿。
在安装丝杆中,丝杆锁紧螺母拧得很紧,丝杆预拉过大,丝杆将被拉长,螺距变长,这在起点处影响较小,但在接近终点处因螺距积累误差,将会产生较大的位置误差。同样预拉过小,也会发生螺距变小。
在装丝杆轴承座时,一定要将锥销敲到位,否则丝杆整体与导轨不平行,螺距变小,此时就可以通过SJ6000激光干涉仪来测量,进行最正确的螺距误差补偿,使设备精度达到要求。
四、数控机床进行定期维护校准
激光干涉仪对机床定期检测、补偿
随着数控机床的不断使用,机床不断产生磨损,精度就会产生变化,此时就需要对机床进行一个定期的维护保养,延长机床使用寿命。首先维护保养机床的几何精度,其次是定位精度,这时候就需要激光干涉仪进行检测补偿。数控机床“打激光”注意事项
1. 在安装激光干涉仪的镜组时要确保牢固;
2. 现场温度变化不能很大,现场的温度及环境因素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大;
3. 要使用正确的补偿方式,螺距补偿和反向间隙需正确补偿,需根据不同的系统进行不同的补偿方式;
4. 补偿后精度相差不大,可再进行累加补偿测量;
5. 测量时数值起跳很大,检测防护罩是否顺畅,机床磨合时间是否充足(建议磨合36小时),机床是否处于热机状态(建议停机冷却45分钟以上);
6. 如以上均达不到精度要求,很大概率是机床装配问题,建议重新进行机械装配调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