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设置过孔盖油和过孔开窗 转

楼主(2021-08-24):
对于过孔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过孔盖油(塞油)和过孔开窗。两者在PCB中的表现如下图所示(AD软件自带的3D功能):
过孔盖油:过孔表面有绿油覆盖,表面绝缘。
       过孔开窗:过孔表面裸露,铜皮或者喷锡,表面导电。
       如果提供PCB文件给生产厂家,则只需要在工艺中说明过孔盖油就可以。因为工厂有原文件,可以按照要求改过孔工艺。如果是提供的GERBER文件,则需要我们在PCB文件中将过孔设置成盖油,然后再导出gerber文件才可以。因为gerber文件是无法修改的,所以工厂会严格按照Gerber文件进行生产,过孔盖油的工艺说明就无效了。Altium Designer设置过孔盖油如下:
1、选中一个过孔,在过孔上右击,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Find Similar Objects…”,如下图所示:
2、在弹出的Find Similar Objects…菜单中直接点击OK,如下图所示:
3、然后在右侧会弹出过孔的属性窗口Properties,可以看到在Solder Mask Expansion中的顶层和底层的Tented都没有勾选,就是过孔开窗,如下图所示:
4、如果需要哪一层需要过孔盖油,只需要将该层的Tented打勾即可,如下图所示:
如果需要过孔开窗的,只需要将Tented前的勾去掉即可。以上就是设置过孔盖油和过孔开窗的步骤。有疑问可以在下方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