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线宽、过孔参数与规则不符

楼主(2021-08-24):
  这里首先设置全局的首选线宽,设置成6mil。

  随后我们将电路中的电源分成一个Net Class,单独对其设置规则。
  这里首选宽度是15mil,宽度与普通的信号线(6mil)差别显而易见。
  这个时候问题就可能出现了,有的同学发现,对电源网络布线默认线宽还是6mil。
  问题的根源基本来自于此:规则优先级。

  如上图所示打开规则优先级,可以看到在这里PWR类(局部)的规则优先级是高于ALL(全局)的,这样才是正确的优先级。如果将全局的优先级设置成高于局部优先级,那么局部优先级就会失效,就白设置了。
设置了过孔的首选参数,结果默认的过孔用的不是首选参数
  过孔设置的原则也是看我之前的**即可。

  这里设置过孔的外径22mil,内径12mil。
  解决这个过孔的默认参数问题和线宽不一样。解决的方式是:打开AD的设置选项,在设置选项中进行更改。

  打开Altium Designer的设置视窗后,依次点开PCB Editor->Defaults,在Primitive List中翻到最后一行,选中via(过孔),然后按上图所示在右侧修改。这样就能解决过孔参数的问题。
  同时在这里可以选择是否过孔盖油。因为过孔本身不是用来焊接的,所以表层的铜盘并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可以选择盖油(将两个tented勾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