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CB布局、布线小技巧

楼主(2021-08-24):
一、PCB布局设置原点
更改PCB形状
步骤:选择丝印层(Top Overlay)选择走线,绘制板子形状(封闭图形),并选中图形,在设计中选择板子形状,并按照形状定义即可。
PCB中将器件按照模块 分类 并布局
在布局的时候,不可能一个器件一个器件的拖动,所以有必要区别下载部分,供电部分等模块部分的布局。
步骤:首先在原理图中选中一部分器件,然后在PCB中鼠标左击,在上面的排列工具里面选择区域性布局
PCB中 隐藏飞线和显示飞线
在PCB布局的时候,飞线会很影响视野的,所以在此时可以选择性隐藏飞线
步骤:按N键

楼主:
二、PCB布线
PCB中 隐藏飞线和显示飞线
在PCB布局的时候,飞线会很影响视野的,所以在此时可以选择性隐藏飞线

步骤:按N键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楼主:
PCB中隐藏/显示VCC和GND飞线
隐藏/显示GND,显示和隐藏相同的操作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隐藏/显示VCC

可以在PCB中新建一个类,将3V和5V包含进去,然后选择隐藏。显示和隐藏相同的操作

楼主:
PCB中批量修改丝印层位号大小,并将位号定位在器件中央
批量修改丝印层位号大小:首先选择一个位号并通过查找相似对象全选,在PCB inspector中更改Text Hight和Text Weight。
将位号定位在器件中央: Ctrl+ A全选,鼠标右键选择对齐→定位器件文本→选择中央即可

USB差分走线
步骤:在PCB的差分走线部分新建一个类,并将USB包含进去,然后按 Shift+ 鼠标左键选中D+和D-。选择交互式布差分对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