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排线12cm长导致低频空间辐射超标

楼主(2021-08-24):
主控 和 COMS 通过排线连接,PCLK频率为44MHZ, SEN_CLK1频率为24MHZ 。目前这两根时钟走线 通过排线连接到COMS镜头板,加在PCB上的走线,走线总长有大概有12cm多,低频空间辐射 发现超标频点为264MHZ(刚好为24MHZ的整数倍),超标幅度7dB。 有什么方法在不改短排线的情况下可以把认证过了???

网友A:
在导线两端加 RC 吸收网络。

用 HyperLynx 找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导线两端加 RC 吸收网络。

用 HyperLynx 找答案。

加在哪个脚?

一般是负载端。

网友B:
排线有效接地处理试试;

网友:
在原有的排线包一层屏蔽层试试

网友C:
软件可以做展频吗?
不行就加展频芯片

网友D:
以下逐个试试,或者组合

导电布包排线,然后良好接地。
在信号源头并联小电容,把上升沿边缓。
串小电阻或者磁珠。

网友E:
铝箔胶带把线缠住

网友F:
排线上套高导磁率磁环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