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之DRC检查学习笔记

楼主(2021-08-24):
前期为了满足各项设计的要求,我们会设置很多约束规则,当一个PCB单板设计完成之后,通常要进行DRC(Design Rule Check)检查。DRC检查就是检查设计是否满足所设置的规则。一个完整的pcb设计必须经过各项电气规则检查。常见的检查项包括间距、开路以及短路的检查,更加严格的还有差分对、阻抗线等检查。
DRC(Design Rule Check)检查,检查设计是否满足所设置的规则。需要检查什么,其实都是和规则相对应的,在检查某个选项时,请主要对应的规则是否使能打开。
1、如图1所示,执行菜单命令“Tools-Design Rule Check(快捷键TD)”,打开DRC检查设置对话框。

图1 打开DRC设置命令

图2 DRC检查常规设置
Create Report File 执行完DRC之后,Altium会创建一个关于规则检查的报告,对报错信息会给出详细的描述并会给出报错的位置信息,方便我们设计者对报错信息进行解读。

图3 DRC的详细报告内容
● Stop When 50000 Violations Found 表示当系统检测到50000个DRC报错的时候直接停止再检查,系统默认设置一般是500,但是我们设置到500时有些DRC会进行显示,有些DRC不会进行显示,只有我们修正已存在的错误,再次DRC的时候才会显示,这样对于大板设计的时候非常不方便。

楼主:
2、设置DRC检查项目,如图8-4所示,选择你需要检查的规则想。在“Online”和“Batch”栏中勾选使能检查。其中:
● Online 如果PCB设计当中存在DRC报错时可以实时的显示出来
● Batch 只有手工执行DRC检查时,存在问题的报错才会显示出来。
一般来说我们需要检查DRC的时候两者都进行勾选,方便实时检查和手动检查同时进行。
图4 使能DRC检查项

楼主:
DRC检查不是说所有的规则都需要检查,设计者只需要检查自己想需要检查的规则即可。不想检查的规则对应的“Online”和“Batch”勾取消掉就好了。下面对常见的几种DRC检查进行详细的描述。
1 电气性能检查
电气性能检查包括间距检查,短路检查以及开路检查,如图5所示,一般这几项都需要勾选,对应常见问题报错如图8-6。
图5 电气性能检查设置
图6 常见电气性能DRC报错

网友A: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谢谢支持 。

网友B: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谢谢支持 。

网友C:
谢谢支持 。

网友D: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谢谢支持 。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支持 。

网友F: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谢谢支持 。

网友G: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谢谢支持 。

网友H:
以后多交流交流

谢谢支持 。

网友I:
谢谢支持 。

网友J:
资料 好好收藏一下

谢谢支持 。

网友K: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支持 。

网友L: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M(2021-11-23):
资料在哪?没看到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