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30F8TA可以提供IBIS模型吗?

楼主(2021-08-24):
目前公司需要用IBIS模型进行仿真,

网友A(2022-09-28):
嗯,正常使用呗,有啥问题呢?

网友B:
话说,IBIS仿真是什么?

网友C:
这是做什么的啊,这个仿真

网友D:
估计官方没有这个模型吧,我猜测

网友E:
其实可以用jlink仿真就行了,没必要硬件也仿真吧

网友F:
这种仿真是跟proteus差不多啊

网友G:
没用过这个IBIS,他杂用呀?

网友H:
估计可以自己设计这个模型吧

网友I:
这模型都需要啥参数啊,看手册的话是不是也行

网友J:
不会IBIS,我比较好奇,这种仿真是做啥用的

网友K:
这是什么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