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无线充电原理详解_电源技术

楼主(2021-08-25):
                                            摘要:                        随着便携式媒体播放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电池供电的消费类电子设备的不断普及,导致家里到处充斥着大量不同的充电器和成捆的电线。以无线方式给设备充电的概念即没有任何直连线的连接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现在正迅速提起人们的兴趣,使之更加灵活和更加有用。不过目前有哪些不同的技术、工程师需要应付的设计挑战又有哪些呢?由于无需使用充电线缆,给消费设备进行无线充电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也许应该说得更明白点,无线充电

                                                                    随着便携式媒体播放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电池供电的消费类电子设备的不断普及,导致家里到处充斥着大量不同的充电器和成捆的电线。以无线方式给设备充电的概念即没有任何直连线的连接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现在正迅速提起人们的兴趣,使之更加灵活和更加有用。不过目前有哪些不同的技术、工程师需要应付的设计挑战又有哪些呢?

由于无需使用充电线缆,给消费设备进行无线充电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也许应该说得更明白点,无线充电的目的是通过不同于有线或连接器等的创新方式提供给设备电池充电的新途径。
无线充电方式在诸如电动牙刷等许多消费设备中已经非常流行,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方法是基于麦克斯韦定律的感应方法,即来自某个线圈的磁场变化会在另外一个与之耦合的线圈中产生电流。虽然使用磁场的感应方法适合类似上述这样的许多小设备,但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更加现代的消费电子设备中使用这种方法面临着诸多工程设计挑战。

随着馈送给电池的功率的增加,相对效率或摆放耦合线圈的灵活性要求也会提高。这种感应方法的主要考虑因素是如何控制产生或“发送”能量并使用感应磁场传送给“接收”设备的信号所产生的电磁干扰(EMI)。接收设备随后将磁场能量转换为电能再给电池充电。Wi-Fi、蓝牙、近场通信(NFC)、蜂窝系统和调频广播是众多无线语音和数据连接方法中的一些例子,它们可能都会受到这种电磁场的干扰。

当然,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使功率传输效率尽可能高,即使在更高功率电平和更宽摆放误差等挑战约束条件下。在过去几年中,业界对于如何实现感应充电技术提出了许多新的想法,但规避EMI影响的进展不像期望的那样顺利,因为达到EMI兼容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最近这方面的挑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得感谢无线充电联盟(WPC)的不懈努力。WPC是美国消费电子(CEA)组织的一项行动计划,目的是鼓励进一步研究开发,使无线充电更加引人注目,从而得到更大消费群体的青睐。

感应方法的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约束条件是需要精确地配对充电器和被充设备,这可以用电动牙刷例子来很好地描述。充电器基板上有一个小塔,从放置待充电牙刷的基板上升出来。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使两个线圈完美匹配,以确保磁能的传输。任何稍微的不对齐都会完全丢失功率传输能力。在使用诸如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等要求稍大功率电平的其它设备时,这种使用方法显然很不方便。最后,存在如何解决电热损失的问题。充电器功率越高,热量损失越大。这对温度高度敏感的锂离子电池来说更是个问题,很可能会在今天外形高度紧凑的消费电子设计中产生元件应力。

使用电容架构是可以代替磁场无线充电的另外一种无线充电方法,这种方法的原理类似于电场的麦克斯韦定律。这种概念已经被村田公司采纳,并被广泛引入新的设计。该公司的做法是使用准静电电场并通过电容传输能量,这种电容则是由属于物理上分开的器件的两个电极组成。将这两个器件彼此靠近就能形成一个电容阵列,并用来传输能量。图1a显示了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
图1a:无线功率传输中发送器-接收器对原理。
图1b:图1a所示发送器-接收器对的等效电路。

使用两组电极或极板就可以通过静电感应实现能量的传输。充电器或“发送器”和便携式设备或“接收器”用来有效地在组成电容的合适尺寸金属表面间实现纵向的准静电耦合。其中驱动电极或主动电极要比另外一个电极小,上面施加的电压较高,另外一个电极则是被动电极,尺寸较长,上面的电压较低。当然正常情况下,电容传输的能量是很小的,这与电极面积小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为了满足给消费设备充电所需的功率水平(例如从5W至25W),需要增加电极尺寸和耦合的电压值,具体取决于实际的配置。

网友A:
本人正在研究基于电场远程传递能量原理的大功率无线充电设备。

网友B:
那叫法拉利电磁感应定律,而不是麦克斯韦方程组,后者主要描述的是电池波在空间中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