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资料] pcb布线,大神原来是这样做的!

楼主(2021-08-25):
Pcb怎么布线,对于小白来讲看到一张多层密密麻麻的PCB就觉得很厉害,不可否认密度大的PCB板在视觉上是很有冲击感的。但在pcb设计中,美观不是最重要的一面,性能才是最重要的,在PCB设计时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性能。

小编通过咨询我司的资深PCB设计大佬,整理出来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一些重点。

器件布局合理
比如除了核心电路以外,发热器件尽量布置在特定区域,方便接驳散热结构,也不会影响其他电路。器件布局合理可以降低成本,减少过孔、走线以及PCB面积或层数。

信号完整性
这涉及到内层分割、参考平面的完整性,高速信号、差分对,根据信号完整性原理,一定要有顺畅、连续的返回路径,好比我们走路一样,平路走起来一定是最稳的,中间如果遇到一个坎,你走路的姿态一定就变了,信号也是一样。

叠层设计
信号层、plane层如何在顺序上做到最优,把敏感信号包起来,或隔开,走最封闭的通道。既是一种对自身信号的保护,也杜绝了对其它信号的干扰。

高速信号的设计
同一组高速数据,尽量在同1-2层中实现,并做等长要求。高速信号还要杜绝多余的端线设计,杜绝高频反射。举个例子:如果在画sata信号时,为了兼容设计,用电容多引出一路,结果就是造成硬盘跑不通,最后只能定位通过割线解决。如下图RF信号也是这样:

隔离性能
对于实验要求高的,高可靠性、复杂环境下的外围接口设计、隔离部分走线间距,是非常重要的,隔离间距在器件允许下越大越安全。这种设计也是体验功力的时候,优秀的设计在ESD干扰中会发挥重大作用,将干扰路径原理内部电路。

可生产性
比如:PCB板形状过长,而器件布局也是比较头重脚轻,这样堆在一起,生产时发现pcb板变形有弧度,这种线路板在装配时若是遇到应力,内部线路会容易断裂。要怎么解决?有以下三种方法:
1.拼版后贴片
2.加厚PCB
3.在设计阶段就要考虑到此问题

可操作性
连接器的位置是否方便板对线、板对板的连接,优秀的工程师在设计时就能考虑到的这些问题。

以上便是小编今天分享的关于pcb怎么布线的一些知识,想了解更多pcb设计的知识,可在线咨询,我们工程师会一对一进行讲解!

想要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哦!PCB设计-PCB制板-SMT贴片-BOM配单 https://www.jdbpcb.com/MC

网友A:
PCB设计时还要考虑产品安装的各种可能,否则在安装时会出现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