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LS芯片boot跳转到app中断不响应

楼主(2021-08-25):
#每日话题#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按照官方给的bootloader例程配置以后,从boot跳转到app以后app程序正常运行唯独app程序的所有的中断不响应。boot里没有开中断而且中断向量表也重映射了。

网友A:
1,单独跑app中断能响应吗?
2,如果单独跑app能响应中断,确认一下时钟是否正常跑起来。
3,再有问题的话,可以把代码或者找一下代理商原厂FAE。

楼主:
谢谢回复!已解决,之前单独跑APP中断正常响应,时钟没问题。是FAE教我加了一下中断延时解决。

网友B:
中断延时,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