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嵌入式开发中用来输出log的方法

楼主(2021-08-25):
        正文:《论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输出调试信息是软件开发中必不可少的调试利器,在出现bug时如果没有调试信息将会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本文主要介绍在嵌入式开发中用来输出log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在实际开发过程中使用过的。

        嵌入式开发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时候没有操作系统,或者没有文件系统,常规的打印log到文件的方法基本不适用。最常用的是通过串口输出uart log,例如51单片机,只要实现串口驱动,然后通过串口输出就可以了。这种方法实现简单,大部分嵌入式芯片都有串口功能。但是这样简单的功能有时候却不是那么好用,比如:

        (1) 一款新拿到的芯片,没有串口驱动时如何打印log

        (2) 某些应用下对时序要求比较高,串口输出log占用时间太长怎么办?比如usb枚举。

        (3) 某些bug正常运行时会出现,当打开串口log时又不再复现怎么办

        (4) 一些封装中没有串口,或者串口已经被用作其他用途,要如何输出log 下面来讨论这些问题:

        输出log信息到SRAM

        准确来说这里并不是输出log,而是以一种方式不使用串口就可以看到log。在芯片开发阶段都可以连接仿真器调试,可以使用打断点的方法调试,但是有些操作如果不能被打断就没法使用断点调试了。这时候可以考虑将log打印到SRAM中,整个操作结束后再通过仿真器查看SRAM中的log buffer,这样就实现了间接的log输出。本文使用的测试平台是stm32f407 discovery,基于usb host实验代码,对于其他嵌入式平台原理也是通用的。首先定义一个结构体用于打印log,如下: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u8 type; u8* buffer; /* log buffer指针*/ volatile u32 write_idx; /* log写入位置*/ volatile u32 read_idx; /* log 读取位置*/ }log_dev;

        定义一段SRAM空间作为log buffer:

        static u8 log_buffer[LOG_MAX_LEN];

        log buffer是环形缓冲区,在小的buffer就可以无限打印log,缺点也很明显,如果log没有及时输出就会被新的覆盖。Buffer大小根据SRAM大小分配,这里使用1kB。为了方便输出参数,使用printf函数来格式化输出,需要做如下配置(Keil):

        并包含头文件#include 《stdio.h》, 在代码中实现函数fputc():

        //redirect fputc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print_ch((u8)ch);

        return ch;

        }

        写入数据到SRAM:

        为了方便控制log打印格式,在头文件中再添加自定义的打印函数

        #ifdef DEBUG_LOG_EN

        #define DEBUG(。。.) printf(“usb_printer:”__VA_ARGS__)

        #else

        #define DEBUG(。。.)

        #endif

        在需要打印log的地方直接调用DEBUG()即可,最终效果如下,从Memory窗口可以看到打印的log:

        通过SWO输出log

        通过打印log到SRAM的方式可以看到log,但是数据量多的时候可能来不及查看就被覆盖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使用St-link的SWO输出log,这样就不用担心log被覆盖。查看原理图f407 discovery的SWO已经连接了,否则需要自己飞线连接:在log结构体中添加SWO的操作函数集:

        typedef struct { u8 (*init)(void* arg); u8 (*print)(u8 ch); u8 (*print_dma)(u8* buffer, u32 len); }log_func;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u8 type; u8* buffer; volatile u32 write_idx; volatile u32 read_idx; //SWO log_func* swo_log_func; }log_dev;

        SWO只需要print操作函数,实现如下:

        u8 swo_print_ch(u8 ch) { ITM_SendChar(ch); return 0; }

        使用SWO输出log同样先输出到log buffer,然后在系统空闲时再输出,当然也可以直接输出。log延迟输出会影响log的实时性,而直接输出会影响到对时间敏感的代码运行,所以如何取舍取决于需要输出log的情形。

        在while循环中调用output_ch()函数,就可以实现在系统空闲时输出log。

        /*output log buffer to I/O*/

        void output_ch(void)

        {

        u8 ch;

        volatile u32 tmp_write,tmp_read;

        tmp_write = log_dev_ptr-》write_idx;

        tmp_read = log_dev_ptr-》read_idx;

        if(tmp_write != tmp_read)

        {

        ch = log_dev_ptr-》buffer[tmp_read++];

        //swo

        if(log_dev_ptr-》swo_log_func)

        log_dev_ptr-》swo_log_func-》print(ch);

        if(tmp_read 》= LOG_MAX_LEN)

        {

        log_dev_ptr-》read_idx = 0;

        }

        else

        {

        log_dev_ptr-》read_idx = tmp_read;

        }

        }

        }

        2.1 通过IDE输出

        使用IDE中SWO输出功能需要做如下配置(Keil):

        在窗口可以看到输出的log:

        2.2 通过STM32 ST-LINK Utility输出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不需要做特别的设置,直接打开ST-LINK菜单下的Printf via SWO viewer,然后按start:

        通过串口输出log

        以上都是在串口log暂时无法使用,或者只是临时用一下的方法,而适合长期使用的还是需要通过串口输出log,毕竟大部分时候没法连接仿真器。添加串口输出log只需要添加串口的操作函数集即可: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u8 type; u8* buffer; volatile u32 write_idx; volatile u32 read_idx; volatile u32 dma_read_idx; //uart log_func* uart_log_func; //SWO log_func* swo_log_func; }log_dev;

        实现串口驱动函数:

        log_func uart_log_func = { uart_log_init, uart_print_ch, 0, };

        添加串口输出log与通过SWO过程类似,不再多叙述。而下面要讨论的问题是,串口的速率较低,输出数据需要较长时间,严重影响系统运行。

        虽然可以通过先打印到SRAM再延时输出的办法来减轻影响,但是如果系统中断频繁,或者需要做耗时运算,则可能会丢失log。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解决CPU与输出数据到串口同时进行的问题,嵌入式工程师立马可以想到DMA正是好的解决途径。

        使用DMA搬运log数据到串口输出,同时又不影响CPU运行,这样就可以解决输出串口log耗时影响系统的问题。串口及DMA初始化函数如下:

        u8 uart_log_init(void* arg)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u32* bound = (u32*)arg;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串口2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USART2); //USART2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2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ifdef LOG_UART_DMA_EN USART_DMACmd(USART2,USART_DMAReq_Tx,ENABLE); #endif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1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C);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ifdef LOG_UART_DMA_EN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Config DMA channel, uart2 TX usb DMA1 Stream6 Channel DMA_DeInit(DMA1_Stream6);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1_Stream6,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endif return 0; }

        DMA输出到串口的函数如下:

        u8 uart_print_dma(u8* buffer, u32 len)

        {

        if((DMA1_Stream6-》CR & DMA_SxCR_EN) != RESET)

        {

        //dma not ready

        return 1;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Stream6,DMA_IT_TCIF6) != RESET)

        {

        DMA_ClearFlag(DMA1_Stream6,DMA_FLAG_TCIF6);

        DMA_Cmd(DMA1_Stream6,DISABLE);

        }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6,len);

        DMA_MemoryTargetConfig(DMA1_Stream6, (u32)buffer, DMA_Memory_0);

        DMA_Cmd(DMA1_Stream6,ENABLE);

        return 0;

        }

        这里为了方便直接使用了查询DMA状态寄存器,有需要可以修改为DMA中断方式,查Datasheet可以找到串口2使用DMA1 channel4的stream6:

        最后在PC端串口助手可以看到log输出:

        使用DMA搬运log buffer中数据到串口,同时CPU可以处理其他事情,这种方式对系统影响最小,并且输出log及时,是实际使用中用的最多的方式。并且不仅可以用串口,其他可以用DMA操作的接口(如SPI、USB)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打印log。

        使用IO口模拟串口输出log

        最后要讨论的是在一些封装中没有串口,或者串口已经被用作其他用途时如何输出log,这时可以找一个空闲的普通IO,模拟UART协议输出log到上位机的串口工具。常用的UART协议如下:

        只要在确定的时间在IO上输出高低电平就可以模拟出波形,这个确定的时间就是串口波特率。为了得到精确延时,这里使用TIM4定时器产生1us的延时。注意:定时器不能重复用,在测试工程中TIM2、3都被用了,如果重复用就错乱了。初始化函数如下:

        u8 simu_log_init(void* arg)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ure; u32* bound = (u32*)arg;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Config TIM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使能TIM4时钟 TIM_DeInit(TIM4);

        TIM_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 //2分频 TIM_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41; //1us timer

        TIM_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baud_delay = 1000000/(*bound); //根据波特率计算每个bit延时 return 0; }

        使用定时器的delay函数为:

        void simu_delay(u32 us) { volatile u32 tmp_us = us; TIM_SetCounter(TIM4, 0); TIM_Cmd(TIM4, ENABLE); while(tmp_us--) { while(TIM_GetFlagStatus(TIM4, TIM_FLAG_Update) == RESET);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 TIM_Cmd(TIM4, DISABLE); }

        最后是模拟输出函数,注意:输出前必须要关闭中断,一个byte输出完再打开,否则会出现乱码:

        u8 simu_print_ch(u8 ch) { volatile u8 i=8; __asm(“cpsid i”); //start bit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simu_delay(baud_delay);

        while(i--) { if(ch & 0x0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ch 》》= 1; simu_delay(baud_delay); } //stop bi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simu_delay(baud_delay);

        simu_delay(baud_delay); __asm(“cpsie i”); return 0; }

        使用IO模拟可以达到与真实串口类似的效果,并且只需要一个普通IO,在小封装芯片上比较使用。

        总结

        介绍了几种开发中使用过的打印调试信息的方法,方法总是死的,关键在于能灵活使用;通过打印有效的调试信息,可以帮助解决开发及后期维护中遇到的问题,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