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电子秤PCBA方案 - 电子方案详情

楼主(2021-08-25):
价格: 元
  CSU1181是一个8位CMOS单芯片MCU,内置4K×16位一次性可编程(OTP)ROM,256B数据存储器(RAM),有17个双向I/O口,带有2通道24位全差分输入或4通道24位单端输入的Σ-ΔADC,工作电压为2.4V~3.6V,工作电流小于3mA。

  CSU1181内部集成稳压源,可配置输出四种不同电压值,为传感器供电,通过对内部寄存器的操作来打开或关闭稳压源的输出,此电压同时作为CSU1181内部ADC的参考电压。CSU1181内置1MHz时钟振荡器,内置一个8位定时器,CPU周期最快可达到500KHz,同时内置蜂鸣器驱动。CSU1181有四个中断源:1个ADC中断、2个外部中断、1个定时中断。

  接下来看一下CSU1181这个芯片的主要参数:

  高性能的RISC CPU

  8位单片机MCU

  内置4K×16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 ROM)

  256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39条单字指令

  8级存储堆栈

  模拟特性

  2路模拟输入。

  24位分辨率,有效精度19位(PGA为8时,输出速率为32Hz)

  内部集成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ADC的输出速率3.8Hz~16KHz

  内带电荷泵

  内带稳压器供传感器和调制器

  专用微控制器的特性

  上电复位(POR)

  上电复位延迟定时器(158ms)

  内带低电压复位(LVR)

  Timer

  -8位可编程预分频的8位的定时计数器

  扩展型看门狗定时器(WDT)

  -可编程的时间范围

  外设特性

  16位双向I/O口

  1路蜂鸣器输出

  4×18的LCD驱动

  可选择内部晶振或WDT晶振作为时钟源

  可选择两种不同的LCD驱动波形

  可选择不同的偏置电压产生方式

  2个外部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内部提供2.4V、2.5V、2.6V、2.7V、2.8V、3.2V 、3.6V电压比较)

  内置低电压烧录控制电路,VDD 3.3+/-0.1V可以自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