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一个带阻三极管,基极带电阻的PNP三极管

楼主(2021-08-25):
求一个基极带电阻的PNP三极管。Ic=2A或3A

最好发射极和基极也有电阻。

楼主:
现在供电是12V

网友A:
DT系列带阻三极管的命名规律
来源:--作者:--浏览:710时间:2016-08-10 14:18
标签:

摘要: 带阻三极管的结构如下图所示,三极管的内部串联一只电阻R1在b极上,并且b-e结上又并联一只电阻R2。有了R1、R2,可以省去电路的匹配电阻,从而简化电路,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带阻三极管近年来在彩电:、碟机、功放等电器中应用日益广泛。   熟悉其内部结构,了解其命名规律,有利于维修中的变通代换。本文介绍Rohm(罗姆)公司的DT系列带阻三极管的命名规率。    命名规律    该系列带阻三极管命名主要

  带阻三极管的结构如下图所示,三极管的内部串联一只电阻R1在b极上,并且b-e结上又并联一只电阻R2。有了R1、R2,可以省去电路的匹配电阻,从而简化电路,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带阻三极管近年来在彩电:、碟机、功放等电器中应用日益广泛。
  熟悉其内部结构,了解其命名规律,有利于维修中的变通代换。本文介绍Rohm(罗姆)公司的DT系列带阻三极管的命名规率。

  命名规律

  该系列带阻三极管命名主要由5部分组成,例如DTAll4E,就是由DT、A、1、14、E等5组字母及数字组成。实际中三极管标志省略了第1部分字母,如DTAll4E只标志为All4E,也有些标志为TAll4E。要注意的是,有部分产品的后缀“E”标在All4的下方,不熟悉的朋友容易看漏型号的后缀。

  1.第一部分“BT”表示是ROHM公司的产品标志,不过也有其他公司产品打上该标志的。
  2.第二部分有A、B、C、D四种,类似于日系三极管的2SA、2SB、2SC、2SD系列分类,其c、e极间最高电压及最大电流见下表。
标志
类型
电压(V)
电流(mA)
A
PNP
-50
-100
B
C
NPN
D

  3.第三部分“1”表示是带阻三极管类别。
  4.第四部分的2位数字表示三极管b极串联的电阻R1的阻值,主要规律如下:

  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左边一位数字表示数值,其中“2”是2.2的缩写,“3”是3.3的缩写,“4”实为4.7;右边一位数字表示10的几次方,眼色环电阻的读数规律类似。
  5.第五部分的字母表示三极管的b-e结问并联电阻R2的阻值,规律如下:
  E:R2=R1G:R2阻值按照上述“4”所述的Rt阻值规律读数,但该管R1阻值特殊。为Oa

  有些公司的带阻三极管只标志数字,如1201,全称是东芝的RNl201,还有RN2201等系列;松下公司的带阻三极管是UN4211等系列,实物只标4211。

楼主:
你好,版主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在这里支持为我们解答,记得上次有问题上来也是你为我解答。谢谢

楼主:
这里需要   Ic=2A或3A

网友B:
估计是板子生产出来有问题,来找补救办法的
研发阶段,只是加个电阻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板子生产出来有问题,来找补救办法的
研发阶段,只是加个电阻的事情 ...

一般是忘了串B极电阻,导致芯片IO电流过大

网友D:
这类晶体管的价格可是高于常规晶体管+电阻的价格,还未必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