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F460JEUA-QFN48 无刷电机控制

楼主(2021-08-25):
HC32F460JEUA-QFN48 无刷电机控制  提供了  2个独立12bit 2.5MSPS ADC   1个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PGA ) 3个 独立电压比较器( CMP),支持 2路内部基准电压
1个片上温度传感器( OTS )详细资料 QQ 1593449604

网友A(2024-06-04):
只要是无刷电机 一般就是指的直流电机是吗

网友B:
也就是说这两路内部电压基准可以是完全独立的不同的是吧

网友C:
三个电压比较器可以组成一个比较电路吗

网友D:
这个放大器是轨至轨的放大器吗

网友E:
电压比较器是用来采集电机的什么信号的呢

网友F:
为什么电机控制都要具备比较高配的adc采集模块呢

网友G:
要是集成前级驱动器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