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rPi-HM Nano 十分钟上手教程

楼主(2021-08-25):
#技术资源#
一、准备工作
  • 准备一台电脑:
    • 无具体要求,家用即可,Windows系统

二、开始下载
  • 下载官方提供镜像

    • 下载地址(百度云):https://pan.baidu.com/s/1T0Tcl3y48C1p5L6y-6HJNg 提取码:eusr
  • 下载HiBurn

    • 下载地址(百度云):https://pan.baidu.com/s/1bp2ypAfH2HaNPTY2KwEhEA 提取码:1234
  • 下载并安装虚拟机VMware Workstation

    • 下载地址:https://www.vmware.com/products/workstation-player/workstation-player-evaluation.html
  • 下载并安装MobaXterm工具

    • 下载地址:https://en.softonic.com/download/moba/windows/post-download
  • 下载并安装RaiDrive工具

    • 下载地址:https://forspeed.rbread05.cn/down/newdown/5/28/RaiDrive.rar
  • 下载并安装开发板USB驱动

    • 下载地址:http://www.wch.cn/search?q=ch340g&t=downloads
  • 下载并安装VS Code

    • 下载地址:https://code.visualstudio.com

三、开始部署环境
  • 解压百度云下载的HarmonyOSUbuntu18.4镜像OVF.zip文件到某个目录。
  • 打开VMware Workstation工具
  • 选择第1步解压的Ubuntu18.4镜像OVF文件夹中,点击打开
  • 导入镜像到本地磁盘(选择一个磁盘空间大小≥ 10G的盘),点击导入。
  • 点击开启此虚拟机,来开启虚拟机电源
  • 此时虚拟机进入登录界面,点击HarmonyOS
  • 输入密码:bearpi,然后点击登录
  • 进入桌面后,点击桌面空白处右键,点击打开终端(E)
  • 在终端中输入ifconfig,然后点击回车,除lo外,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网卡信息,记录你获取到的IP地址。
  • 最小化VMware Workstation,回到Windows桌面上。
  • 附加:如果连不上网络(如果主机网络需要拨号,如校园网络、ADSL拨号等)
    在VMware Workstation中,点击虚拟机>> 设置
    然后在网络适配器中,改成NAT 模式,点击确定
    然后再回复步骤8。

四、在Windows上远程连接服务器
  • 打开MobaXterm工具,并依次点击:Session,SSH 按钮。
  • 输入连接信息,远程地址,并点击OK
  • 输入账号:bearpi,点击回车
  • 输入密码:bearpi,注意,输入密码的时候屏幕不会显示,输完之后点击回车
  • 在弹出的界面上,点击Yes保存账号信息,以免下次输入

五、把ubuntu文件远程映射到Windows上
  • 安装RaiDrive软件
    默认安装即可。
  • 切换为中文语言
  • 添加链接信息

    • 取消勾选只读
    • SFTP://______ (这个输入 三.9 获取到的地址)
    • 账户:账号和密码皆为 bearpi
    • 其他默认
    • 点击确定
  • 查看本地映射的ubuntu文件路径

六、在ubuntu获取源码
  • 鼠标焦点移到MobaXterm
  • 在MobaXterm中输入:
    cd /home/bearpi

    然后回车
  • 在MobaXterm中输入:
    mkdir project && cd project

    然后回车
  • 在MobaXterm中输入:
    hpm init -t default

    然后回车
  • 在MobaXterm中输入:
    hpm i @bearpi/bearpi_hm_nano

    然后回车,等待1-3分钟(根据不同网速)
    注: 若执行失败请参考第三-11解决网络问题,并通过ping外网确认ubuntu网络正常。
  • 当屏幕中出现Installed.意味着代码获取完成

七、编译代码
  • 在MobaXterm中输入:
    hpm dist

    然后回车,等待直到屏幕出现:BUILD SUCCESS字样,说明编译成功。
  • 查看编译出的固件位置
    当编译完后,在Windows中可以直接查看到最终编译的固件,具体路径在:
    *注意,最前的磁盘在为RaiDrive映射的路径。

八、连接开发板
  • 通过TypeC数据线,把电脑与BearPi-HM Nano连接。
  • 安装CH340驱动。
    下载地址:http://www.wch.cn/search?q=ch340g&t=downloads
  • 关闭虚拟机捕获USB功能。(有很多开发者都是因为虚拟机捕获了USB设备,导致本机Windows电脑看不到串口)
    如果上面操作不行,直接关闭VMware Workstation,选择挂起,然后再重新插拔USB。
  • 查看开发板的串口

九、下载程序
  • 在Windows打开Hiburn工具,并点击Refresh,在COM中选择第八-4看到的COM号
    然后点击Setting,并选择 Com settings,
  • 在Com settings中设置Baud为:921600,点击确定
  • 点击 Hiburn工具中的Select file按钮,在弹出的文件框中,选择七-2 中对应的路径,并选中:Hi3861_wifiiot_app_allinone.bin 文件。
  • 点击Auto burn复选框,然后点击Connect
    此时Connect按钮变成Disconnect,等待下载
  • 复位开发板RESET按键,开始下载程序
  • 直到出现Execution Successful字样,程序下载完成。
  • 下载完后,点击Disconnect按钮,便于后面调测使用。

十、MobaXterm 查看串口打印日志
  • 打开MobaXterm,

    • 点击:Session、Serial按钮
    • 设置Seral port为 Hiburn 同一个串口
    • 设置Speed为 115200
    • 点击OK

  • 如果显示Unable to open...等字样,需要看一下Hiburn的链接状态是否为关闭(九-7)步骤。
  • 复位开发板,此时COM打印出对应日志信息

(本内容转载自小熊派开源社区)

小熊派正品开发板选购欢迎点击前往了解>>>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market/provider/home/251545688d1d4a78af873ab3ea647698?ha_source=mkt-third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