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隔行如隔山,现在电荷泵电容都可以芯片内置了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8-25):
20MHz的内部时钟,估计很小的电容就够了

网友B(点评):
MAX25512最高时钟2.2MHz的Boost升压电流源。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那是后面的DC-DC部分,前面的NMOS是个电源开关,Boost不工作的时候切掉电源用的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懂了。是指25512的NGATE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因此25512内部有电荷泵。

网友A:
NMOS是个电源开关,不是DC-DC的斩波开关,驱动这个NMOS只要很小的电流

网友B:
有电感L1,MAX25512不是电荷泵电路,而是一般开关电源电路。电荷泵不会外接电感。

楼主:
参加一个项目的评审,也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现场才看的原理图,刚看见原理图,以为是PMOS,仔细一看是NMOS。
当时怀疑NMOS是怎么驱动的,一看数据手册,竟然内置电荷泵。
当然了,这个输出驱动只是开关而已,电流极小。即使这样,也是觉得目前芯片工艺先进许多了。
当时觉得奇怪,大部分背光驱动,是PMOS开关,第一次看见NMOS开关。

楼主:
这个20M是内部逻辑的时钟,并非开关频率吧。

网友A(点评):
是的 不知道电荷泵的频率是多少,估计要比普通的高很多吧

网友C:
可以的,TI新出的BQ76942/BQ76952都有电荷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