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电烙铁实物图及分类与使用方法

楼主(2021-08-25):
大功率调温电烙铁

内热式带灯电烙铁

内热式电烙铁

内热式马蹄形电烙铁

内热式调温电烙铁

枪式电烙铁

枪型自动送锡电烙铁

三线电烙铁

数控恒温电烙铁

外热式扁嘴电烙铁

外热式电烙铁

外热式大功率电烙铁

外热式木柄弯头电烙铁

外热式木柄长寿命电烙铁

外热式弯嘴电烙铁

电池无线电烙铁

电磁电烙铁

工业级电烙铁

可调恒温焊台

恒温焊台

脚踏式自动焊机

可调温电烙铁

气体烙铁

圆盘电烙铁

自动收线式电烙铁

分类及使用方法
电烙铁是通过熔解锡进行焊接的一种修理时必备的工具,主要用来焊接元器件间的引脚。用电烙铁焊接电子元器件是硬件维修爱好者必须掌握的基本技术,操作相对简单但仍需勤加练习才能熟练使用。

一、常用电烙铁的分类
电烙铁的种类比较多,常用的电烙铁分为外热式、内热式、恒温式和吸锡式等。
1.外热式电烙铁
外热式电烙铁由烙铁头、烙铁芯、外壳、木柄、电源引线、插头等组成,因其烙铁头安 装在烙铁芯里面而得名,如下图所示。

烙铁头一般由紫铜材料制成,它的作用是储存和传导热。使用时烙铁头的温度必须要高 于被焊接物的熔点。烙铁的温度取决于烙铁头的体积、形状和长短。另外,为了适应不同焊接要求,我们生产了不同规格的烙铁头,常见的有锥形、凿形、圆斜面形等。
2.内热式电烙铁
内热式电烙铁由手柄、连接杆、弹簧夹、烙铁芯、烙铁头组成,因其烙铁芯安装在烙铁 头里面而得名。内热式电烙铁发热快,热利用率高(一般可达350-C)且耗电省、体积小, 因而得到了更加普通的应用,如下图所示。

3 .恒温电烙铁
恒温电烙铁的烙铁头内,通常装有电磁铁式的温度控制器,通过控制通电时间而实现温度控制。当给电路通电时电烙铁的温度上升,当到达预定温度时强磁体传感器达到了居里点磁性消失,这样磁芯断开时便停止通电。当温度低于强磁体传感器的居里点时,磁体恢复磁性并吸引永久磁铁,接通控制开关,继续供电电烙铁的温度上升。如此往复便得到了温度基本恒定的恒温电烙铁,如图所示。

4.吸锡电烙铁
吸锡电烙铁是一种将活塞式吸锡器与电烙铁融为一体的拆焊工具,其具有使用方便、灵活、适用范围宽等优点,不足之处在于其每次只能对一个焊点进行拆焊。

二、电烙铁使用注意事项
电烙铁在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在购买新电烙铁时最好选购三极插头的,外壳具有接地功能的电烙铁使用起来会更加安全,毕竟电烙铁接的是220V的交流电压还是比较危险的。
2、在使用前一定要认真检查确认电源插头、电源线无破损,并检査烙铁头是否松动。如果出现上述情况请排除后使用。
3、在使用过程中一定不要将烙铁头在他人上方移动,以免发生危险,如果烙铁头上焊锡过多时,可用布擦掉。一定不能甩,以免烫伤自己或他人。亦不可乱放,防止高温将易燃物点燃。更要注意千万不要将烙铁头接触电源线,以免发生危险。
4、使用结束后,及时切断电源,烙铁头冷却后,再将电烙铁收回。
三、电烙铁的辅助材料及工具
电烙铁使用时的辅助材料如下。
1、焊锡:
熔点较低的焊料。主要用锡基合金做成。
2、助焊剂:
松香是最常用的助焊剂,助焊剂的使用,可以帮助清除金属表面的氧化物,利于焊接,又可保护烙铁头。
3、焊接时的辅助工具:
辅助工具一般都是用来固定或移除小元器件时使用的,最常用的是镶子,此外还有尖嘴钳、偏口钳等。

四、电烙铁的使用方法
一般新买来的电烙铁在使用前都要将铁头上均匀地镀上一层锡,这样便于焊接并且防止烙铁头表面氧化。
镀锡操作方法为:
用细砂纸轻轻将将烙铁头打磨光亮,通电烧热,将烙铁头蘸上松香后用刃面接触焊锡丝,焊锡熔化涂布烙铁头后即可。旧的烙铁头如严重氧化或表面有异物附着,可用钢铿将其铿去,使其露出金属光泽后,重新镀锡。
焊接的基本步骤如下:
1、为了使焊点导电性良好,用砂纸先将烙铁头打磨干净。力度要轻,不要使烙铁头过度磨损,过度磨损使其更易被氧化。

2、将电烙铁通电加热,待温度可以使焊锡熔化时,将烙铁头涂上助焊剂,再将焊锡均匀地涂在烙铁头上。
3、用带焊锡的烙铁头,接触焊点,当焊锡浸没焊点后,慢慢上拉电烙铁。
4、焊完后将电烙铁断电放在烙铁架上。小心被余温灼伤。
5、最后电路板上残余的助焊剂还需用酒精清洗干净,因为碳化后的助焊剂会影响到电路的正常工作。

楼主:
辅助工具一般都是用来固定或移除小元器件时使用的,最常用的是镶子,此外还有尖嘴钳、偏口钳等。

网友A: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网友B: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很好的资料

网友D:
看样子确实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E:
谢谢大佬讲解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