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教你流畅修改OK335xD的GPIO功能引脚

楼主(2021-08-25):
1. 如何配置GPIO功能?答:修改内核板级文件kernel-3.2/arch/arm/mach-omap2/board-am335xevm-xd.c
例如将uart配置成gpio,mode7是根据芯片手册或者硬件手册确定的,如下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uart1_pin_mux[] = {
    {"uart1_rxd.uart1_rxd",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uart1_txd.uart1_txd",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ENBL},
    {NULL, 0},
};
修改成: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uart1_pin_mux[] = {
    {"uart1_rxd.gpio0_14",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OUTPUT},
    {"uart1_txd.gpio0_15",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OUTPUT},
    {NULL, 0},
};

2. 按照上面的方法配置完成发现无法使用GPIO,为什么配置不生效?
原因:没有将该引脚的其他功能注释掉
例如我使用的是uart1_rxd引脚的gpio功能,因为这个是一个复用引脚,可以查看硬件手册,搜索对应引脚名字查看都有什么功能,然后除了gpio,将这个引脚其他复用全部注释掉。
如下:

注意:一个引脚只能同时用作一个功能!!!要么是uart_rxd功能,要么是gpio功能

3. 配置好,复用功能都注释掉,为什么 GPIO 无法配置引脚拉高拉低?
如果是自己新建/添加    xxx _pin_mux [],那么需要    setup_pin_mux (xxx _pin_mux );  这一步很关键,如果配置好却不设置pinmux,再怎么配置都是徒劳,也就无法拉高拉低
然后初始化编写xxx_init{}函数,初始化pinmux,如下:
static void xxx_init(int evm_id, int profile)
{
setup_pin_mux(xxx_mux);
}
最后将xxx_init放入 ok335x_dev_cfg[]
这些都是在板级配置文件完成,可以参考LED,KEYS等功能的配置和初始化过程。

4.配置好,复用功能都注释掉,为什么GPIO无法在用户空间echo导出?
看一个简单的LED的例子

如果想在用户空间使用echo导出gpio,那么只需要setup_pin_mux()即可
使用platform_device_register();这个函数会将gpio通过内核注册,就无法再通过用户空间导出了。
另外,使用gpio_set_value() gpio_request()  pio_direction_output()函数也会导致无法在用户空间echo导出。

5.  怎么echo导出引脚,对应的GPIO编号的多少?
公式:编号=32 * gpio组+gpio号
例如gpio1_16编号就是32 *1+16=48
导出:echo 48 > /sys/class/gpio/export

6.  我新加的一个功能,比如uart,pwm等等,发现不起作用?Why?
例如335xd添加pwm,通过查看硬件手册,查看有四个引脚可以输出pwm,分别是gpmc_a2,gpmc_a3,gpmc_ad8,gpmc_ad9,但只有gpmc_a2一路能输出信号,
原因是Ti的引脚定义不全,导致配置不起作用
通过查看硬件手册,gpmc_a2,gpmc_a3的mode6为pwm功能,如图:

但ti引脚定义如下:

这个配置文件意思:将gpmc_a2引脚可以复用的功能按顺序配置
可以看到,当使用gpmc_a3的mode6  "ehrpwm1a" 功能的时候,该配置为NULL
解决方法:需要在mux33xx.c修改,该文件和板级配置文件在相同目录,将NULL修改成为ehrpwm1b即可,其他引脚同理

7.  为什么启动时,我的GPIO引脚电平状态会跳变,内核完全启动才能稳定?
原因是芯片在上电时,每个引脚会有默认一个状态,这个是无法控制的。当你初始化这个引脚的状态和默认状态不一致,就会瞬间导致跳变,如果对上电电平有严格要求,就需要查看原厂资料里面的芯片手册,查看对应引脚的默认上电状态,选择满足需求的引脚使用。
原文链接:https://www.forlinx.com/article_view_4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