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开关实物图及电器好坏的判定方法

楼主(2021-08-25):
电子工程师常用开关介绍

说明:本文只是整理了一些常见开关实物图,对于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开关,本文所搜集的知识一小部分,欢迎大家补充

拨动开关

拨动开关是通过拨动开关柄使电路接通或断开,从而达到切换电路的目的的。拨动开关常用的品种有单极双位、单极三位、双极双位以及双极三位等,它一般用于低压电路,具有滑块动作灵活、性能稳定可靠的特点。

摇杆开关

滑动开关

旋转开关

按钮开关

快动开关

拨码开关

电工上岗必须要懂的十种常用开关、电器好坏的判定方法

空开

概述:
自动空气开关即自动空气断路器,断路器、自动开关,主要用于保护交流500V或直流400V以下的低压配电网和电力拖动系统中常用的一种配电电器,可用于不频繁接通和分断负载电路,也可用来控制不频繁起动的电动机,并可以对电路实施短路、过载、欠压等保护,具有保护电路和设备的功能。
功能:
相当于闸刀开关、过电流继电器、失压继电器、热继电器及漏电保护器等电器部分或全部的功能总和,是低压配电网中一种重要的保护电器。

组成:
主要由触点系统、灭弧装置、脱钩器和操作机构等组成,操作机构又有脱扣机构 、复位机构和锁扣机构。
1、触点系统
触点有主触点和灭弧触点,大电流的断路器还有副触点,这三种触点并联接在电路中。正常工作时主触点承载负载电流;开断时灭弧触点熄灭电弧,保护主触点。当电路接通时灭弧触点先接通,主触点后接通,断开电路时顺序相反。副触点的工作在主触点和灭弧触点之间,也起保护主触点的作用。
2、灭弧装置:
灭弧装置大多为栅片式,灭弧罩采用三聚氰胺耐弧塑料压制,两壁装有绝缘隔板,防止相间非弧,灭弧室上方装设三聚氰胺玻璃布板制成的灭弧栅片,以缩少飞弧距离。
3、自由脱扣机构:
自由脱扣是指断路器在合闸状态或合闸过程中,脱扣器能作用于脱扣机构使其断开。
4、脱扣器:
脱口器又称保护装置,是用来接收操作命令或电路非正常情况的信号,以机械动作或触发电路的方法,脱扣机构的动作部件,它包括过电流脱扣器、失压脱扣器、分励脱扣器和热脱扣器,另外还可以装设半导体或带微处理器的脱扣器。

d. 分励脱扣器:是一种用电压源激励的脱扣器,它的电压可与主电路电压无关。分励脱扣器是一种远距离操纵分闸的附件。当电源电压等于额定控制电源电压的70%-110%之间的任一电压时,就能可靠分断断路器。分励脱扣器是短时工作制,线圈通电时间一般不能超过1S,否则线会被烧毁。塑壳断路器为防止线圈烧毁,在分励脱扣线圈串联一个微动开关,当分励脱扣器通过衔铁吸合,微动开关从常闭状态转换成常开,由于分励脱扣器电源的控制线路被切断,即使人为的按住按钮,分励线圈始终不再通电就避免了线圈烧损情况的产生。当断路器再扣合闸后,微动开关重新处于常闭位置。

光电

图中带箭头的虚线表示定子绕组(载流导体) 产生的磁力方向,外圈的许多小圆代表定子绕组的导体,内圈许多小圆表示转子导体,这是一个两极的电动机,这个旋转磁场掠过转子导体,转子导体就切割磁力线而产生感应电势和感应电流,判断转子中感应电势和感应电流的方向时,可假想磁场不动而转子导体以相反的方向移动,然后,根据右手定则,可以判定,图中转子下半部导体感应电流是里流的,而上半部分导体的感应电流是向外流的,这样,转子感应电流和旋转磁场相互作用的结果,转子导体会受到力的作用,根据左手定则,可以决定受力的方向,图中转子导体是沿着顺时针的方向受力,使转子受到顺时针方向力矩(电磁力矩)的作用,而跟随旋转磁场旋转起来。

如果仅仅是判别好坏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太注意阻值,只要用万用表分别测量电机引出来的每一根线;任意的两个引线都必须有阻值,否则电机已经损坏。

如果任意两引线的电阻(万用表的最小欧姆档测量)值为0欧或阻值很小,则也证明此电机已损坏。(短路或局部短路)

三根线的.通常都是白红蓝?通常白色是启动线红色是运行.蓝色是公共地/

下面是量的方法.

首先找出哪两根线电阻最大,空掉那根线的就是公共地.<零线>用公共地量其他两根线那个大那个就是启动相哪根小就是运行相.

量接地.就是电机外壳和三根线.电阻应该是很大.

看是单相还是三相了 三相用R×10档 只要阻值一样就行了 用R×10K测任意一相与外壳阻值 单相呢 看是正转 还是正反转 正转一般阻值相差30%--50% 阻值高的是主绕组 正反转的阻值是一样的 再测与外壳阻值

电机三根线任意测,得到三组电阻值,好的电机最大的阻值正好等于另外两组阻值之和。

电机时转时停,有时转起来时速度又很慢,这是怎么回事?

电机工作过程中,有时出现电机突然停转,过一会儿,又重新启动但启动后仅仅转几分钟,就又停下来停一会儿后,又能启动,如此周而复始。有时还出现启动时,电机转速很慢,工作一会之后就停止不转了。这种故障如不及时发现处理,时间一长,很容易烧坏电机和控制系统的器件。

故障原理分析:如果我们了解热继电器的特点的话,就能理解这种故障发生的原因。热继电器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来保护电动机免受长期过载危害的一种继电器。而热继电器上有一个可以选择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按钮,在孵化设备中我们将热继电器设置成可自动复位方式,当接触器所带负载长时间在过载条件下工作时,热继电器能在有效时间内断开接触器线包电源,保护电机。但是当热继电器内的自锁机构冷却之后,热继电器内的控制开关又将电源送到接触器上驱动电机工作,这时系统又恢复正常,但过不了几分钟,热继电器又重新发热断开接触器电源,电机又停转,如此周而复始。

故障分析及处理: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知道故障的起因在热继电器,那么引起热继电器保护动作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负载缺相或偏相(某一相电压很低)是引起热继电器动作的主要原因。判断方法采用直接检测法,关闭机器,依据从后到前的原则,对每一个器件进行测量判断,从电机一直查到用户电源闸刀保险丝,将可能引起缺相或接触不良的控制器件更换或拧紧。下列几点是实际维修中经常出现的几种情况:(1)交流接触器触点氧化、接触不良或触点烧坏;(2)热继电器与接触器连接部分接触不良;(3)用户闸刀保险丝接触不良或进线端子接线松动;(4)各器件连接导线接触不良,特别是电源开关和电机本身的接线;(5)热继电器保护电流调整的过低,特别要注意夏天要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适当调高一点,一般是4.5~5安培;(6)热继电器使用时间过长,本身内部的控制锁定机构老化。

万用表打在欧姆档,红表笔接电机的一根引出线,黑表笔接电机的别一引出线,如果测的有电阻,说明线圈是好的,如果没有什么阻值,说明电机线圈短路。测接地,用万用表表笔一端测电机随意一根引出线,另一端测电机的外壳如果万用表阻值是零的话,说明电机接地了。

简单的用欧姆表就行了 短路就是说这台电机匝间短路了 单相小电机一般主负绕组阻值要有几十欧姆以上 太小就是短路了 接地就是说电机对地短路了 单相电机对地小于0.25千欧就有可能对地短路了

电机是转时不转?

电容坏了,或是电机匝间短路了都有可能

电机电容的作用只是让电机能够自行启动,电机无力不是它的问题吧。测过电压么?可能是电压过低的问题,

交流电机,解决方案:
1、摇表摇,500V的摇表即可,摇三个接线柱上的线对电机外壳的绝缘阻值,应该在0.5M欧以上就说明没有对地短路。
2、万用表测:测A/B/C三相间的阻值,是否相等,应该是差不多,差的太多也能转,但是用不长了,记住电机越大,阻值越小!但是不能三相都为0欧,除非你是特别大,如50KW以上的电机!记住如果是调速电机的6个端子阻值可不一样哟!
3、检查轴承、一般缠电机就让全换了!因为有时候轴承抱死也会烧电机的哟!
4、电机的空载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0%~50%,有时电机空转电流还为零哟!
5、电机额定电流运行时,是满负荷运行,输出功率基本为100%。运行电流小,说明电机输出功率变小,是轻负载运行。
6、没有三相电,找一个洗衣机的启动电容,接220V也可转哟!

气缸

双作用气缸

双作用气缸指两腔可以分别输入压缩空气,实现双向运动的气缸。其结构可分为双活塞杆式、单活塞杆式、双活塞式、缓冲式和非缓冲式等。此类气缸使用最为广泛。 1)双活塞杆双作用气缸双活塞杆气缸有缸体固定和活塞杆固定两种。其工作原理见图42.2-3。 缸体固定时,其所带载荷(如工作台)与气缸两活塞杆连成一体,压缩空气依次进入气缸两腔(一腔进气另一腔排气),活塞杆带动工作台左右运动,工作台运动范围等于其有效行程s的3倍。安装所占空间大,一般用于小型设备上。 活塞杆固定时,为管路连接方便,活塞杆制成空心,缸体与载荷(工作台)连成一体,压缩空气从空心活塞杆的左端或右端进入气缸两腔,使缸体带动工作台向左或向左运动,工作台的运动范围为其有效行程s的2倍。适用于中、大型设备。

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其诊断

1 、过流故障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2 、 过载故障

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机过载。其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如前者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如后者则要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

3 、 欠压:说明变频器电源输入部分有问题,需检查后才可以运行。

PLC

1、PLC的基本概念

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Controller)是计算机家族中的一员,是为工业控制应用而设计制造的。早期的可编程控制器称作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简称PLC,它主要用来代替继电器实现逻辑控制。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装置的功能已经大大超过了逻辑控制的范围,因此,今天这种装置称作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C。但是为了避免与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的简称混淆,所以将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LC。

如何判断I/O模块正常?

将模块装好设置好点,用DC0V短接X点看对应的LED指示灯,灯有动作为正常,Y点则在程序中用SM412导通,有动作为正常

如何判断端子台继电器正常

64点模块看LED灯时开关打左边为01右边为23
在Y点输出的情况下有手指触摸继电器,感觉内部不停抖动为不良
使用万用表测量一端接COM一端接Y点输出时无电压,无输出时有电压
PLC有ERR.或外部动作无法复位时可将CPU开关常打RST复位PLC。

热继电器

一、热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1、热继电器的作用和分类

在电力拖动控制系统中,当三相交流电动机出现长期带负荷欠电压下运行、长期过载运行以及长期单相运行等不正常情况时,会导致电动机绕组严重过热乃至烧坏。为了充分发挥电动机的过载能力,保证电动机的正常启动和运转,而当电动机一旦出现长时间过载时又能自动切断电路,从而出现了能随过载程度而改变动作时间的电器,这就是热继电器。显然,热继电器在电路中是做三相交流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用。但须指出的是,由于热继电器中发热元件有热惯性,在电路中不能做瞬时过载保护,更不能做短路保护。因此,它不同于过电流继电器和熔断器。

按相数来分,热继电器有单相、两相和三相式共三种类型,每种类型按发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又有不同的规格和型号。三相式热继电器常用于三相交流电动机,做过载保护。
按职能来分,三相式热继电器又有不带断相保护和带断相保护两种类型。

为了适应电动机的过载特性而又起到过载保护作用,要求热继电器也应具有如同电动机过载特性那样的反时限特性。为此,在热继电器中必须具有电阻发热元件,利用过载电流通过电阻发热元件产生的热效应使感测元件动作,从而带动触点动作来完成保护作用。热继电器中通过的过载电流与热继电器触点的动作时间关系,称为热继电器的保护特性,如图1中曲线2所示。考虑各种误差的影响,电动机的过载特性和继电器的保护特性都不是一条曲线,而是一条带子。显而易见,误差越大,带子越宽;误差越少,带子越窄。

由图中曲线l可知,电动机出现过载时,工作在曲线1的下方是安全的。因此,热继电器的保护特性应在电动机过载特性的邻近下方。这样,如果发生过载,热继电器就会在电动机末达到其允许过载极限之前动作,切断电动机电源,使之免遭损坏。

2)热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热继电器中产生热效应的发热元件,应串接于电动机电路中,这样,热继电器便能直接反映电动机的过载电流。热继电器的感测元件,一般采用双金属片。所谓双金属片,就是将两种线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以机械辗压方式使之形成一体。膨胀系数大的称为主动层,膨胀系数小的称为被动层。双金属片受热后产生线膨胀,由于两层金属的线膨胀系数不同,且两层金属又紧密地贴合在一起,因此,使得双金属片向被动层一侧弯曲,由双金属片弯曲产生的机械力便带动触点动作。

双金属片的受热方式有4种,即直接受热式、间接受热式、复合受热式和电流互感器受热式。直接受热式是将双金属片当做发热元件,让电流直接通过它;间接受热式的发热元件由电阻丝或带制成,绕在双金属片上且与双金属片绝缘;复合受热式介于上述两种方式之间;电流互感器受热式的发热元件不直接串接于电动机电路,而是接于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这种方式多用于电动机电流比较大的场合,以减少通过发热元件的电流。

3)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

三相电动机的一根接线松开或一相熔丝熔断,是造成三相异步电动机烧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热继电器所保护的电动机是Y接法,当线路发生一相断电时,另外两相电流便增大很多,由于线电流等于相电流,流过电动机绕组的电流和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增加比例相同,因此普通的两相或三相热继电器可以对此作出保护。如果电动机是△形接法,发生断相时,由于电动机的相电流与线电流不等,流过电动机绕组的电流和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增加比例不相同,而热元件又串联在电动机的电源进线中,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即线电流来整定,整定值较大。当故障线电流达到额定电流时,在电动机绕组内部,电流较大的那一相绕组的故障电流将超过额定相电流,便有过热烧毁的危险。所以△接法必须采用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

二、热继电器的选型及整定原则

热继电器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的过载,为了保证电动机能够得到既必要又充分的过载保护,就必须全面了解电动机的性能,并给其配以合适的热继电器,进行必要的整定。一般涉及到电动机的情况有工作环境、起动电流、负载性质、工作制、允许的过载能力等。原则上应使热继电器的安秒特性尽可能接近甚至重合电动机的过载特性,或者在电动机的过载特性之下,同时在电动机短时过载和起动的瞬间,热继电器应不受影响(不动作)。

热继电器的正确选用.与电动机的工作制有密切关系。当热继电器用以保护长期工作制或间断长期工作制的电动机时,一般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用。例如,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可等于0.95—1.05倍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者取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的中值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然后进行调整。

当热继电器用以保护反复短时工作制的电动机时,热继电器仅有一定范围的适应性。如果每小时操作次数很多,就要选用带速饱和电流互感器的热继电器。

对于正反转相通断频繁的特殊工作制电动机,不宜采用热继电器作为过载保护装置,而应使用埋入电动机绕组的温度继电器或热敏电阻来保护。

4)热继电器的调整

投入使用前必须对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进行调整,以保证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与被保护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相匹配。热继电器在接入电路使用前,须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对热继电器的特定电流进行调节,以满足相应的使用场合。

例如,对于一台10kW、380V的电动机,额定电流19. 9A ,可使用XX20 - 25 型热继电器,热元件整定电流为17~21~25A ,先按一般情况整定在21A ,若发现经常提前动作,而电动机温升不高,可改整定电流25A 继续观察;若在21A 时,电动机温升高,而热继电器滞后动作,则可改在17A 进行观察,以得到最佳的配合。

用于反复短时间工作电动机的过载保护时额定电流的调整。在现场多次试验、调整才能得到较可靠的保护。方法是:先将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调到比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略小,运行时如果发现其经常动作,再逐渐调大热继电器的额定值,直至满足运行要求为止。特殊工作时电动机保护。正、反转及频繁通断工作的电动机不宜采用热继电器来保护。较理想的方法是用埋入绕组的温度继电器或热敏电阻来保护。

接触器

接触器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开关电器。接触器主要用于频繁接通或分断交、直流主电路和大容量的控制电路,可远距离操作,配合继电器可以实现定时操作,联锁控制及各种定量控制和失压及欠压保护,广泛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其主要控制对象是电动机,也可用于控制其它电力负载,如电热器、照明、电焊机、电容器组等。

接触器按被控电流的种类可分为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这里主要介绍常用的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又可分为电磁式和真空式2种。

2. 电磁式交流接触器
2.1 结构

  接触器主要由电磁系统、触点系统、灭弧系统及其它部分组成。
  (1)电磁系统:电磁系统包括电磁线圈和铁心,是接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依靠它带动触点的闭合与断开。
  (2)触点系统:触点是接触器的执行部分,包括主触点和辅助触点。主触点的作用是接通和分断主回路,控制较大的电流,而辅助触点是在控制回路中,以满足各种控制方式的要求。
  (3)灭弧系统:灭弧装置用来保证触点断开电路时,产生的电弧可靠的熄灭,减少电弧对触点的损伤。为了迅速熄灭断开时的电弧,通常接触器都装有灭弧装置,一般采用半封式纵缝陶土灭弧罩,并配有强磁吹弧回路。
  (4)其它部分:有绝缘外壳、弹簧、短路环、传动机构等。

2.2 工作原理:

  当接触器电磁线圈不通电时,弹簧的反作用力和衔铁芯的自重使主触点保持断开位置。当电磁线圈通过控制回路接通控制电压(一般为额定电压)时,电磁力克服弹簧的反作用力将衔铁吸向静铁心,带动主触点闭合,接通电路,辅助接点随之动作。

3. 交流真空接触器
  3.1 工作原理
  真空接触器以真空为灭弧介质,其主触头密封在特制的真空灭弧管内。当操作线圈通电时,衔铁吸合,在触点弹簧和真空管自闭力的作用下触点闭合;当操作线圈断电时,反力弹簧克服真空管自闭力使衔铁释放,触点断开。接触器分断电流时,触头间隙中会形成由金属蒸汽和其它带电粒子组成的真空电弧。因真空介质具有很高的绝缘强度,且介质恢复速度很快,真空电弧在第一次过零时就能熄灭,燃弧时间一般小于10ms。

3.2 特点
  1 分断能力强:分断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10~20倍;
  2 寿命长:电寿命达数十万次,机械寿命可达百万次;
  3 体积小、重量轻、无飞弧距离,安全可靠;
  4 维修简便,主触点无需维修,运行噪声小,运行不受恶劣环境影响;
  5 可频繁操作。

接触器的触头接触不牢靠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触头接触不牢靠会使动静触头间接触电阻增大,导致接触面温度过高,使面接触变成点接触,甚至出现不导通现象。造成此故障的原因有:
  (1)触头上有油污、花毛、异物。
  (2)长期使用,触头表面氧化。
  (3)电弧烧蚀造成缺陷、毛刺或形成金属屑颗粒等。
  (4)运动部分有卡阻现象。

  处理方法有:
  (1)对于触头上的油污、花毛或异物,可以用棉布蘸酒精或汽油擦洗即可。
  (2)如果是银或银基合金触头,其接触表面生成氧化层或在电弧作用下形成轻微烧伤及发黑时,一般不影响工作,.可用酒精和汽油或四氯化碳溶液擦洗。即使触头表面被烧得凸凹不平,也只能用细锉清除四周溅珠或毛刺,切勿锉修过多,以免影响触头寿命。
  对于铜质触头,若烧伤程度较轻,只需用细锉把凸凹不平处修理平整即可,但不允许用细砂布打磨,以免石英砂粒留在触头间,而不能保持良好的接触;若烧伤严重,接触面低落,则必须更换新触头。

(3)运动部分有卡阻现象,可拆开检修。

楼主:
拨动开关是通过拨动开关柄使电路接通或断开,从而达到切换电路的目的的。拨动开关常用的品种有单极双位、单极三位、双极双位以及双极三位等,它一般用于低压电路,具有滑块动作灵活、性能稳定可靠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