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A100ENG flash如何配置?

楼主(2021-08-25):
你好!

我正在使用KF8A100ENG,使用手册中说这个MCU的flash是16K的,但是在IDE中显示,使用了8017的flash的使用率已到达98.1%,如下图。

我有两个问题:
1. 这个芯片的flash到底是多大的?
2. 我在新建工程的时候没有看到有关flash配置的部分,是不是哪里有flash空间配置的文件?是哪个?

感谢!

网友A:
1,Flash为8K*16bit,即为16KByte空间。ide显示的是8k word。
2,没有开放flash空间配置文件。
3,如果flash不够存放代码,建议优化代码或者部分指令使用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lash为8K*16bit,即为16KByte空间。ide显示的是8k word。
2,没有开放flash空间配置文件。
3,如果flas ...

明白了,感谢!
看来我的程序空间不够用的了……
还要请教一下,我是在将freescale MC9S08SG16上的工程移植到KF8A100ENG上,SG16也是16K的flash,之前的程序在这个MCU上是没问题的,但是移植到KF8A100ENG上的时候,移植了一部分,空间已经不够了,这个跟MUC的设计有关系吗?
另外,我目前移植的程序计算比较多,不知道这会不会是造成空间不够用?

网友A:
计算多的话,确实会比较占空间,其实可以看一下C编译后的汇编代码,计算的时候会有很多BANKSEL(切bank),会占很多的代码空间。所以如果代码空间不足的话,而且还有很多代码没有移植的话,建议选择容量大一些的芯片。这个确实是比较麻烦,但是确实也没办法。

网友B:
看了帖子,理解了,感谢回答。

网友C:
看见帖子,挺好的,理解了,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帖子。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