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图上创建热力图的方法

楼主(2021-08-25):
#申请开发板# #技术资源# #有奖活动# #每日话题# #申请原创#
热力图,是以特殊高亮的形式显示在地理区域的图示。通过颜色变化程度,可以直观反应出热点分布,区域聚集等数据信息。地图中的热力图就是把地图和热力图进行结合,实现在地图中进行热力图的显示。

热力图分析的本质——点数据分析。一般来说,点模式分析可以用来描述任何类型的事件数据, 因为每一事件都可以抽象化为空间上的一个位置点。通过点数据来分析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通过分析,可以使点数据变为点信息,可以更好地理解空间点过程,可以准确地发现隐藏在空间点背后的规律。热力图中点聚集分布,为分析提供了无限可能。

ThingJS能够快速实现在地图中添加热力图图层,左侧面板可对热力图各种参数进行调整。

热力图实现过程就是通过简单的数学变化,将离散的点信息映射到最终图像上的过程。从地图上看热力图,都是一个个离散点信息,引入地图组件脚本map,作为最终热力图像产生影响的区域。将所有离散点Map进行叠加,产生一幅灰度图像。离散点密度越高的地方,灰度图中像素点数值越高,即图像越亮。

完整代码如下:

var app = new THING.App();
app.background = [0, 0, 0];

// 引用地图组件脚本
THING.Utils.dynamicLoad(['https://www.thingjs.com/uearth/uearth.min.js'], function () {

var map = app.create({
type: 'Map',
style: {
night: false
},
attribution: '高德'
});

var tileLayer1 = app.create({
type: 'TileLayer',
id: 'tileLayer1',
url: 'https://webst0{1,2,3,4}.is.autonavi.com/appmaptile?style=6&x={x}&y={y}&z={z}'
});
map.baseLayers.add(tileLayer1);
drawGeoHeatMap();

var gradientObj = {
'常规': { 0: 'rgb(0,0,255)', 0.33: 'rgb(0,255,0)', 0.66: 'rgb(255,255,0)', 1.0: 'rgb(255,0,0)' }
, '黄色': { 0: 'rgb(255,237,160)', 0.33: 'rgb(254,217,118)', 0.66: 'rgb(227,26,28)', 1.0: 'rgb(189,0,38)' }
, '蓝色': { 0: 'rgb(8,104,172)', 0.33: 'rgb(67,162,202)', 0.66: 'rgb(100,200,200)', 1.0: 'rgb(186,228,188)' }
};
var panel = new THING.widget.Panel({
titleText: '热力图设置',
hasTitle: true,
width: 250
});

var config = {
mosaic: false,
  needsUpdate: true,
mosaicSize: 5,
radius: 11,
minOpacity: 0.2,
maxOpacity: 0.8,
gradient: '常规',
};

panel.addBoolean(config, 'mosaic').caption('开启马赛克').onChange(v => {
app.query('.HeatMapLayer')[0].renderer.mosaic = v;
});
panel.addBoolean(config, 'needsUpdate').caption('随相机变化更新').onChange(v => {
app.query('.HeatMapLayer')[0].needsUpdate = v;
});
panel.addNumberSlider(config, 'radius').caption('热度半径').min(1).max(50).isChangeValue(true).on('change', function (v) {
app.query('.HeatMapLayer')[0].renderer.radius = v;
});
panel.addNumberSlider(config, 'minOpacity').caption('最小值透明度').step(0.01).min(0).max(1.0).isChangeValue(true).on('change', function (v) {
app.query('.HeatMapLayer')[0].renderer.minOpacity = v;
});
panel.addNumberSlider(config, 'maxOpacity').caption('最大值透明度').step(0.01).min(0).max(1.0).isChangeValue(true).on('change', function (v) {
app.query('.HeatMapLayer')[0].renderer.maxOpacity = v;
});
panel.addRadio(config, 'gradient', ['常规', '黄色', '蓝色']).on('change', function (v) {
app.query('.HeatMapLayer')[0].renderer.gradient = gradientObj[v];
});

//创建热力图 数据源的格式与FeatureLayer相同
//valueField代表用来生成热力图使用的权重字段,不传的话所有点的权重相同,如果传则从数据的properties中读取该字段的值作为权重值
function drawGeoHeatMap() {
$.ajax({
type: 'GET',
url: 'https://www.thingjs.com/uearth/res/beijing-POIs-3211.geojson',
dataType: 'json',
success: function (data) {

// 摄像机飞行到某位置
app.camera.flyTo({
'position': [2180781.194387175, 4091480.6054394436, 4392164.618219831],
'target': [2175757.1660447326, 4092209.551760269, 4381641.899891754],
'time': 2000,
'complete': function () {
var layer = app.create({
type: 'HeatMapLayer',
dataSource: data, //数据源 geojson格式
valueField: config.valueField, //权重字段
needsUpdate: config.needsUpdate, //是否随相机的变化重新绘制热力图
renderer: {
radius: config.radius, // 影响半径
minOpacity: config.minOpacity,//最小值的透明度
maxOpacity: config.maxOpacity,//最大值的透明度
mosaic: config.mosaic,//是否使用马赛克效果
mosaicSize: config.mosaicSize,//马赛克效果的像素值
gradient: gradientObj[config.gradient] //色带
  },
});
map.addLayer(layer);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