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图中芯片都是什么型号?射频的

楼主(2021-08-25):
这个模块是淘宝买的,Lora,高低频,搜丝印不太好搜,想搞懂是什么型号,后面自己做可以参考,谢谢大家
1.其中丝印H0606E PA说是对讲机用的,不熟2.丝印WTA 04是否是滤波器或者LNA?
3.丝印F29无头绪
谢谢楼下各位了,其实我只想知道型号,不太想讨论技术细节。想问型号的原因是,这些芯片太小众,很难选,以前很多停产了。

网友A:
猜:
4脚的是LNA,3脚的是三极管,SOT89的是稳压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
4脚的是LNA,3脚的是三极管,SOT89的是稳压IC

sot89是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7册
  • 〓◆ 贴片代码查找工具 3册 ◆〓 ...

  • 谢谢,试试看

网友A:
    是高频三极管还是高放芯片?

网友C:
    亿佰特家的模块,不用看的,早期的模块全部是同一个频率,说是修改频率,实际是在忽悠人的,现在不知道改进了没有,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亿佰特家的模块,不用看的,早期的模块全部是同一个频率,说是修改频率,实际是在忽悠人的,现在不知道改进 ...

    这个倒是无所谓,就是想知道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高频三极管还是高放芯片?

    射频功放呀,一般可以放到很大,以前那种瑞萨放大三极管,可能只能放大10db

网友D:
    从图判断。SOT89 PA,SOT23-4的是LNA  SOT23的是TVS,S421的RF switch.

网友D:
    补充说句,有些是重新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判断。SOT89 PA,SOT23-4的是LNA  SOT23的是TVS,S421的RF switch.

    不知道型号呀

网友D:
    你想知道型号干吗?知道这个功能就行了。型号查一下就知道了我都下了DATASHE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知道型号干吗?知道这个功能就行了。型号查一下就知道了我都下了DATASHEET了。 ...

    知道型号,自己做些模块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知道型号,自己做些模块啊。。

    知道原理就可以做了。没有必要一定照抄。你可以自己选型。即可锻炼有可避免抄袭。
    一般像这样的你了解工作原理就行了。知道这些管子是做什么用就可以自己去选型做。

网友E(2022-07-12):
    http://www.huatai-elec.com/Mobile-Radio
    希望对你还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huatai-elec.com/Mobile-Radio
    希望对你还能有用

    谢谢,也有点像这家

网友F:
从器件封装和电路设计来看,应该是一颗LDO线性稳压器,测量一下输入输出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器件封装和电路设计来看,应该是一颗LDO线性稳压器,测量一下输入输出电压就知道了。 ...

那是射频PA,不是LDO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是射频PA,不是LDO

是的,不好意思,没有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