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三极管电路,帮忙分析问题

楼主(2021-08-25):
关于三极管电路,帮忙分析问题

网友A(点评):
楼主通过发射极电阻的压降来算电流,就必须测量OR的实际电阻值。如果电路正常,你这个0R约5.7mΩ。

网友B(点评):
将1R电阻去掉,增大330这个电阻试试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debug的,我是想搞清楚为什么要放这个1R,为什么放了1R电流就上去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debug的,我是想搞清楚为什么要放这个1R,为什么放了1R电流就上去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照理说,1R电阻是用来控制峰值电流的。在电视遥控器这类采用2节干电池的遥控器上可以有效控制电流峰值,但在这个电路中难以实现,18V的电压裕量太大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网上说,e极串联小电阻是抑制温漂,稳定电流的,是一个负反馈电阻。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确实是负反馈,但那是在线性电路中有效,在你这个电路中,三极管是会饱和的,饱和之后的C极电流跟E极电阻就没啥关系了,而且跟三极管的温度也关系不大了。 你说0R时电流小,不知你的电源容量是否足够?用示波器同时监测电流和18V电源电压看看。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如果示波器采用单次触发,抓到第一个脉冲电流,也许这个电流会比1R时候更大。如果是这样,那就是18V电源的峰值电流不足,可以将18V上的电容加大到1000uF试试。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这些数据都是我同事之前测试的,我现在离职了,想起这个电路复盘一下。 过几天我拿到一块板子再次测量下。我也是觉得应该是工作在饱和区,但是测量Vce电压是4V左右,感觉又不是饱和区,饱和的Vce应该只有0.4左右的电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限流作用,串联在C端应该也是一样的效果,我到时候尝试看看。

网友D:
不加不是饱和的越深吗  不懂 期待大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事事如意。

贴的图就是实际的原理图

网友F:
非常有帮助

网友G:
示波器怎么测的电流?怕是档位整错了。

楼主(点评):
电流探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怎么测的电流?怕是档位整错了。

测1R的电压,Ie约等于Ic

网友I:
“串的0R,用示波器测试电流只有70mA”

你串联0Ω电阻,怎么用示波器测电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测1R的电压,Ie约等于Ic

建议先用万用表测,虽然只能测平均电流。
示波器由于其地线夹与220V插头的地线相连, 可能会与待测电路存在直流电压差,导致地线夹有大电流流过,
咱用示波器时一般把220V插头的地线剪掉的。

楼主(点评):
1ms的脉冲电流,万用表是没办法测试的

网友G(点评):
回复 楼主: 你试过?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至少我的万用表不行。万用表测试出来的是平均电流。

网友G(点评):
回复 楼主: 对啊,我不就是说让你测平均电流吗,平均电流可反推脉冲电流,两种电路也好对比一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示波器电流探头不更准确吗?1ms的脉冲,平均下来很小了,误差相当大了。

网友G(点评):
回复 楼主: 好吧,这问题暂时揭过。第一版电路本就是不对的,LED应串限流电阻,否则三极管C极电流过大估计已烧坏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如果这样串1R也解决不了问题。三极管没有烧,我们在第一版上面想办法串了1R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G(点评):
回复 楼主: 这就奇怪了,抛开器件损坏因素,从理论上讲第一版输出电流应比第二版大。所以我也没办法了,想不通。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想了几天了,也仿真了,结果都不对。我还怀疑过电源问题,用了直流电源测试,一样的结果。

网友C:
不知楼主的目标电流是多少?
也不知道8个LED是啥色的?
18V电源勉强可以支持8个红色LED,如果是IR的,那就有很大裕量了。

但是,不管是70mA还是400mA,都不会是理想结果。
后面的400mA电流,大概率是由于电源电压不足以维持8个LED导致的。

另外,楼主没有说明70mA是用什么手段测得的,不会在0R电阻上采样得到吧?

楼主(点评):
示波器探头测试的,1ms的脉冲波形。

楼主(点评):
是红外灯,这个电路是oculus quest 手柄手柄红外灯电路。红外灯的spec我翻一下,VF=1.4V

网友J:
0R 电阻 其实也是有阻值的
一般在30毫欧左右,偏差比较大
如果你是这样测电流的 ,恐怕70是要打问号的

楼主(点评):
示波器电流探头测试的。

楼主(点评):
可能表述有误,更新了下原文。

网友K:
估计18V电源被拖住了,带不动

楼主(点评):
用过输出能力8A的直流电源供18V,同样的现象

网友L:
测试是需要事先考虑周到,也许需要同时测试多路信号。
否则,单独一个参数会骗人的。

网友M:
看了的描述,傻眼。这也行。
我想了一下合理的解释,限制启动电流?LED灯的寄生电容很大吗?

楼主(点评):
灯是串联。寄生电容也是几个PF级别的串联。

网友M(点评):
回复 楼主: 发射极加了电阻,三极管的电压增益是下降的,米勒等效电容也在下降。开关速度提高。

网友N:
感觉是升压18V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行,没电阻时电流大不稳定,可能限流保护了;串电阻后电流小了,反而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点评):
下周我搞一块板子再复盘一下整个过程。现在的数据都是之前同事提供的。

网友O:
你把模电再回炉下吧。
提示下DC Current Gain。

网友:
为啥8个灯要串起来了?并起来不好吗

楼主(点评):
串联保证电流一致,从而保证所有灯亮度一致。并联做不到,每一颗灯的VF是有差异的

网友P:
三极管部份,没啥悬念,
射随器与电流串联负反馈,只是 同物异用 而矣,
同为跟随器,可以是「缓冲」,可以是 阻抗匹配,因讯号源内阻而异,
三极管,如果加上 Re 后,Ic 反而增大,那岂不表示,讯号源的有载输出比短路输出还要强 ?!

网友P:
1R ,是 1Ω 吗 ?!
1Ω 的话,400mA 得 0.4V ,
灯串得到的是 (18 - 4 - 0.4)V ,
Ic 为 Re 所固定,即使灯串只有一颗灯,灯也不会超压,只是 Uce 大了而矣。

网友Q:
直接接地的电流远小于串电阻时的电流,要么是测试问题,要么是电源保护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