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咨询一下沁恒微的产品性能和选型

楼主(2021-08-26):
我这里有个项目需要用到射频功能,但是是低功耗便携式设备,看到沁恒微的蓝牙MCU可以达到100m,这个距离会不会丢包,还有如果我传输在50-100米之前,这个蓝牙的发射电流有多大。还有个问题是我不知道选哪款芯片,目前需要的功能,ADC,IO口的外部中断,蓝牙,其他多余的都可以不要,但是功耗要低,

楼主:
对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场景是很多个蓝牙设备,数据需要全部汇总到服务器,所有的蓝牙设备作为从机,那主机咋实现,有多对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场景是很多个蓝牙设备,数据需要全部汇总到服务器,所有的蓝牙设备作为从机,那 ...

无线传输本身就会有丢包的概率,但BLE连接时的通信有ACK确认以及重传机制,可以保证每包数据必达。
功耗的多少取决于具体的使用场景,如连接间隔,发送功率,数据量,是否开启DC-DC等;以CH573为例,开启DC-DC,1s连接间隔,平均功耗在6uA左右。
可以采用一主多从的连接方式,如果数据量较少,也可以采用广播的方式。
详情可联系官方蓝牙FAE咨询:025-526353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传输本身就会有丢包的概率,但BLE连接时的通信有ACK确认以及重传机制,可以保证每包数据必达。
功耗 ...

好的,十分感谢,功能还是挺强大的,这次给项目选型,这个真的好。

网友B:
没搞过具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传输本身就会有丢包的概率,但BLE连接时的通信有ACK确认以及重传机制,可以保证每包数据必达。
功耗 ...

固件库手册有没有啊,CH573的。下载的源码每个工程文件夹只有一个main.c,没有其他驱动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件库手册有没有啊,CH573的。下载的源码每个工程文件夹只有一个main.c,没有其他驱动文件 ...

下载链接:http://www.wch.cn/downloads/CH573EVT_ZIP.html
在如图所示的文件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链接:http://www.wch.cn/downloads/CH573EVT_ZIP.html
在如图所示的文件夹中:

我在官网看到了有蓝牙网关方案,一个网关可以连接多少台终端设备,我的终端设备非常多

网友C:
如果想要不丢包,是不可能的,丢包之后,需要有一个重发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