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BTA16控制两台单相交流电机,可控硅损坏

楼主(2021-08-26):
之前这个图就已经发过。这个图控制单台交流异步电机没有问题,现在用来控制两台单相交流异步电机,可控硅会经常损坏。目前通过测试,可控硅温升,电流3A,都在参数范围之内。两台交流电机在调速的时候会不会有电压分量的叠加?

两台交流电机在调速的时候会不会有电压分量的叠加? 你们设计这个电路都不分析实际应用么。。。

楼主:
目前针对这个问题又做了高温试验,并且增大了交流电机负载。测试时间是12小时。没有出现损坏。客户现场也是长时间运行出现的损坏,大约1个月到6个月时间。

楼主:
我们之前的产品大都是控制一台风机,这种情况的损坏率是极低的

网友A:
你这个长时间测试不会烧坏,下一步该试试通断电,搞个自动通断电的电路,几分钟通断电一次。
然后,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B:
L1不能加,调速必须有零位检测,如果不用单片机控制速度,可控硅得用308X

网友C:
别用4楼那个,光耦用过零触发的,我用的30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不能加,调速必须有零位检测,如果不用单片机控制速度,可控硅得用308X
...

你好,我有过零检测电路。检测过零之后采用延时导通的方式控制可控硅。为什么不能用L1,L1会带来哪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4楼那个,光耦用过零触发的,我用的3061

4楼电路没问题,需要检测过零,然后延时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4楼那个,光耦用过零触发的,我用的3061

3061可以控制导通关闭,但是不能控制风机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长时间测试不会烧坏,下一步该试试通断电,搞个自动通断电的电路,几分钟通断电一次。
然后,试试这 ...

你好,我问一下,您这个电路都用在了什么场合,有没有批量的验证?

网友D:
建议去掉L1看看,风机本身就是感性元件,再加上L1,可能反峰电压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问一下,您这个电路都用在了什么场合,有没有批量的验证?

驱动调速电机,出了7、800个,妥妥的

可否分享具体的

网友E:
在电机上串联一个机械开关,随机开关,看看可控硅是否损坏。
也许没几下,可控硅就坏了。如果没坏,测试一下浪涌。
客户处损坏,无非是输入浪涌,还有电源线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有过零检测电路。检测过零之后采用延时导通的方式控制可控硅。为什么不能用L1,L1会带来哪些问题 ...

我们曾经也用过电感,希望保护可控硅,但实际应用中故障率特高,都是可控硅损坏。原因没有细究,去掉了,正常了!

网友F(2022-08-31):
电机堵转,也错过吗?

网友G:
用过单相电磁调速电机,通过改变导通角可以调速,普通异步电机也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