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8T6只能下载一次,再次上电识别不到

楼主(2021-08-26):
我使用GD32E230C8T6,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1,调试时,程序没执行,点停止后,汇编的第一句是0x20000000:B 0x20000000,应该是一直在原地跳转。2,调试时,只要不断电,芯片能识别到,只要一断电,芯片再也识别不到了。

网友A(2021-09-28):

是官方开发板还是自己画的板子,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是因为一个器件击穿了搜索
复制

网友B(2021-11-08):
引用 网友A:
是官方开发板还是自己画的板子,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是因为一个器件击穿了搜索
复制
...

您好,请教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教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检查电路设计有无问题,器件有无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路设计有无问题,器件有无击穿

好的 感谢 我先去检查一下,后续有不懂的麻烦您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