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管高压控低压

楼主(2021-08-26):
如题
门级+15v和0v控制,漏级+3.3v,给MCU-IO口
相当于把+15v转换成+3.3v
可行吗
很多人说MOS管门级耐压12v,,不能这么玩,现在很懵逼
门级耐压难道不是±20v

耐压12V和20V的都有,看你的选型

网友A:
可行。
问个问题:为啥要用MOS管,而不是用两个电阻将15V分压到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
问个问题:为啥要用MOS管,而不是用两个电阻将15V分压到3.3V?

因为15v不准,可能12v左右,甚至10v都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15v不准,可能12v左右,甚至10v都可能

哦,用MOS管是最简单的方案,但要注意保护门极别被高压整坏了。
若不想用MOS管,最简单的就是一只限流电阻直接接到IO,靠IO内的嵌位二极管限压。
若担心IO,也可以再加一只稳压二极管限压。

不太敢这么干啊。。。有用过吗?

网友B:
有开关速度要求吗?输入端也可以分压吧。另外,我觉得改用 BJT 是不是也可以?

低压部分如果仅仅是信号,不过大电流的话,用三极管最实惠。

网友C:
为啥非要用MOS管,三极管呢?还要考虑MOS管或者三极管的性能问题。还要考虑速度问题。
弄个74LS04非门不是全搞定了。
输入串一个5K电阻,然后后面加一个5V的稳压管,再进非门。

网友C:
我前面一个回答,看似是对的,其实挖了好几个坑。

首先,现在一般不用74LS系列了,一般都用74HC系列,用74LS系列的话,还要单独一个5V的电源,而74HC系列,可以直接工作在3.3V下。

另外,没有5K电阻这个型号,最近接的5.1K,其次是4.7K,4.7K是常用型号,5.1K不是,5K电阻也有,是精密电阻里面的,价格贵上100倍。
另外也没有5V稳压管这个型号,几遍有,用5V稳压管也不能保护后面的电路,要用4.5V的才行。还有,如果电源改成3.3V以后,稳压管就要用3V以下的。
还有,其实也可以不用稳压管,因为稳压管有可能会拖慢速度。
CMOS电平,2.5V以上算高,2.5V以下算低,比LS系列的TTL电平的噪声容限高多了,所以对于前面的电压要求也不是那么严格。
你只要保证,输入是高电平的时候,最低分压在2.5V以上,最高分压在5V以下(3.3V系列为1.6V分界)就可以了。
那上面你说的电压举例子,高电平10V-15V,那计算
1/4分压的时候,分得的电压在 2.5V-3.75V,  25%
1/3分压的时候,分得的电压在 3.3V-5V.         33%
那么介于这两个之间的分压比都是合适的。
当然,如果是3.3V  系统, 分压比要改为
1/6.25 和 1/4.5  这个更好,1/5 分压是最合适的, 分得 2V - 3V. 满足3.3V 高电平的条件。

另外,这里没考虑输入的时候是低电平的条件。我们默认输入低电平的时候,非常接近0,不会成为问题。
假如低电平不是非常接近0,还要考虑分压后的电压要满足<1/2VCC的条件,限制更苛刻一些,选择范围更窄。

不过如果你想说,输入低电平的时候。电压0-12V,高电平的时候,10-15V, 那么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至少从这里是无解的。

还有,先不说低电平,如果高电平差的悬殊,也不能只用电阻分压。
比如高电平输入 10V-50V. 那么电阻分压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10/x >1.6
50/x <3.3
相差超过2倍就不行了,这时候就必须要用稳压管系列的才能实现了。
即便你用MOS管也不行,因为有时候电压太小,达不到MOS开启电压,有时候电压太大,MOS管栅极击穿了。
所以你在MOS管前面的分压与否,或者怎么计算,与直接输入IO管脚是类似的。IO管脚里面就是MOS管。

楼主:
谢谢回复
接收霍尔(OC模式)信号用,所以开关速度要快。其实用光耦隔离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