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电机应用]文档ATC_AC78xx_Filter_Parameter_Setting开放么

楼主(2021-08-26):
文档ATC_AC78xx_Filter_Parameter_Setting.pdf官网会开放么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文档,都没有见到过

网友B:
楼主从什么渠道得到的

网友C:
官方不能提供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从什么渠道得到的

电机控制里面提到参考这个文档

其实就巴特沃斯滤波器,也没啥保密的吧。。。
那应该是写错了,这个文档是不对外开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不能提供下载吗?

没找到

网友D:
估计只有找代理商或厂家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