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的仿真笔记

楼主(2021-08-26):
yjmwxwx 网友的帖子中,有关spwm作为信号源的滤波器设计
在spice仿真软件中没有spwm信号,spice中只有一个pwl文件支持信号源
于是写了一个生成spwm的pwl文件的程序
程序原理根据sin表生成一个pwl文件
说明:
一个pwm波表示如下图:

Tr为上升时间
Tf为下降时间
Ton为从pwm表中读取的数值
Tx为末尾与下一个pwm的间隙

python程序如下:
spwm_table=[14,18,21,24,26,27,26,24,21,18,14,9,6,3,1,0,1,3,6,9]
def get_period(f):
    return 1/f

def float2str(v,scale):
    return str(int(v*scale))+'p'

def get_pwl_line(t,v):
    return float2str(t,1e6)+','+str(v)

#stm32定时器频率
freq=56
spwm_period=28   ##arr寄存器

#stm32波形参数

Vinitial=0.0
Von=3.3
tr=1e-4
tf=1e-4
start=0.0

period=get_period(freq)*(spwm_period);
f=open('d:\spwm.txt','w')

for t in spwm_table:
    print(t)
    if (t==0) :
        msg=get_pwl_line(start,Vinitial)
        print(msg)
        f.write(msg)
        f.write('\r\n')
        msg=get_pwl_line(start+period-1e-4,Vinitial)
        print(msg)
        f.write(msg)
        f.write('\r\n')
    else:

        ton=t/freq
        msg=get_pwl_line(start,Vinitial)
        print(msg)
        f.write(msg)
        f.write('\r\n')
        msg=get_pwl_line(start+tr,Von)
        print(msg)
        f.write(msg)
        f.write('\r\n')
        msg=get_pwl_line(start+ton,Von)
        print(msg)
        f.write(msg)
        f.write('\r\n')
        msg=get_pwl_line(start+ton+tf,Vinitial)
        print(msg)
        f.write(msg)
        f.write('\r\n')
        msg=get_pwl_line(start+period-1e-5,Vinitial)
        print(msg)
        f.write(msg)
        f.write('\r\n')
    print('---')
    start=start+period

f.close()

楼主:
生成的pwm波如下:

经滤波后

楼主:
注意,PWL文件为一个spwm周期
使用时 加上“PWL repeat for N file=xxxxx endrepeat" ,这样spwm就能重复多个周期。就可以用这个波形去设计滤波器了。
@king5555 ,你有没有建立过spwm的信号模型?

楼主:
经spice软件fft分析,spwm信号很脏
我测试的是56M,周期=27+1,spwm长度20
基频在100khz,但是200k,300k,400k的谐波能量很大,信号非常的脏。

HWM
SPWM含丰富谐波,这很正常。

网友A:
这个干得漂亮,赞一个!

网友A:
来个信号源 PWL 设置的详细教程。我的仿真就卡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信号源 PWL 设置的详细教程。我的仿真就卡在这里了。

使用ltspice仿真软件
第一步:电压源对话框

第二步:
在仿真界面,修改电压源的值为

这样就ok了。

网友B:
感谢分享,波形确实够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ltspice仿真软件
第一步:电压源对话框

收到。

偶熟悉的仿真器就是这个信号源的问题。
用方波、积分得到三角波。
然后和正弦信号比大小,这样也得到了 PWM 波。

原来的方波是 100KHz 的,换成 1MHz 以上估计电脑就要转不动了。
LTSpice 以前玩得少,你玩得 6 的。跟你学了

网友A:
这个数据文件俺的仿真器里也能用。这下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波形确实够差的

这个是100hz的波形文件,56M频率 周期560,sin表长度=1000,从你的源文件生成的。我自己仿真的结果,滤波器设计的好,采样点多的,最终正弦波非常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100hz的波形文件,56M频率 周期560,sin表长度=1000,从你的源文件生成的。我自己仿真的结果,滤波 ...

麻烦帮忙仿真了,这个仿真软件我还不会用,现在的波形感觉已经不错了,四个正弦波的振幅也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spice软件fft分析,spwm信号很脏
我测试的是56M,周期=27+1,spwm长度20
基频在100khz,但是200k,300k,4 ...

能不能帮整个正弦 100KHz,PWM 脉冲频率 10MHz的数据文件。
滤波器要仿真这个信号的输出波形。

先转 MATLAB 来试试,又要整传递函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帮忙仿真了,这个仿真软件我还不会用,现在的波形感觉已经不错了,四个正弦波的振幅也差不多。
...

电桥里面那个自动平衡的运放(下臂?),如果采样电阻100k,经过运放放大,就乱七八糟的。估计10k也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桥里面那个自动平衡的运放(下臂?),如果采样电阻100k,经过运放放大,就乱七八糟的。估计10k也是。
...

那里波形肯定好不了,关键是还要滤波电路简单还要能用在多个频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波形肯定好不了,关键是还要滤波电路简单还要能用在多个频率上

如果这个滤波器就一个,起始100Hz,终值100khz的带通,基本无解,100Hz里面就有大量100Khz以内的高频信号。无非就是切换档位。你不是后来胡乱搞了个针对100Hz的换档,不就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滤波器就一个,起始100Hz,终值100khz的带通,基本无解,100Hz里面就有大量100Khz以内的高频信号 ...

对啊,100HZ里面很多100KHZ的高频信号,一个滤波器应该不行吧,100HZ以前搞过,ARR里面是111,正弦表点数5000,最高振幅111,波形很差不如现在好,感觉胡乱加了个电容和三极管满足要求了,搞成多路滤波器是不是还要接个模拟开关,电路这方面我实在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100HZ里面很多100KHZ的高频信号,一个滤波器应该不行吧,100HZ以前搞过,ARR里面是111,正弦表点数 ...

慢慢折腾,搞多了就知道坑在哪,就是HWM所说的试错成本。
网上琳琅满目的电桥,技术路线多着呢。哪个好,哪个差,这不就排坑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滤波器就一个,起始100Hz,终值100khz的带通,基本无解,100Hz里面就有大量100Khz以内的高频信号 ...

SPWM 产生的正弦波看起来是没解了。

俄版用的 MCU 有直接的 DAC,XJW 用的是 DDS。
SPWM 的只能一个点(正弦频率)。和方波的方案是一个意思。
多个点的时候,每个点都要一个高 Q 的带通滤波器。

@yjmwxwx 以你手上的资源,基本玩不下去了。
实在要玩下去的话,就做多个正弦振荡器,然后用模拟开关选择;或者用方波,然后测时间常数……
还要继续下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过几次PWL(t1 v1 t2 v2...),但在PWL FILE中我只试过一次,从电脑音讯中抓过一短音乐的.wav档案,用 ...

本大师教导我们,代数搞不定,用数值计算(spice)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慢慢折腾,搞多了就知道坑在哪,就是HWM所说的试错成本。
网上琳琅满目的电桥,技术路线多着呢。哪个好, ...

关键是不知道哪个对,不知道别人用SPWM做的波形什么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PWM 产生的正弦波看起来是没解了。

俄版用的 MCU 有直接的 DAC,XJW 用的是 DDS。

那样搞就麻烦了,要不还现在这样凑合用吧,我一开始想的是尽量做的简单一些,零件越少越好,现在这方案好像还不如俄版去掉自动平衡运放的那种。

网友A:
@yjmwxwx 做最后一个尝试吧:
保证 PWM 开关的频率在 1MHz 以上。
滤波器频率范围在 100Hz 到 100KHz。
正弦波上肯定有波不干净的小突突。
希望这些小突突幅度足够小,对测量的影响不太大。
这是 PWM 开关的频率为 1MHz ,正弦信号频率为 100Hz 时的频谱:

或许还能玩下去,尽管方案本身可能有瑕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样搞就麻烦了,要不还现在这样凑合用吧,我一开始想的是尽量做的简单一些,零件越少越好,现在这方案好 ...

俄版从MCU出来的是阶梯形的正弦波,这个要好点。
XJW 用的是 DDS ,出来后好像也有个滤波器。
DDS 也不熟悉,感觉应该是正解。至少结果非常好。
我先继续琢磨滤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jmwxwx 做最后一个尝试吧:
保证 PWM 开关的频率在 1MHz 以上。
滤波器频率范围在 100Hz 到 100KHz。

我不懂怎么仿真,只是以前RC滤波电容只是1K和102电容的时候,输出1KHZ和100HZ正弦波的时候,试过SPWM设置高频开关,1M的也试过,只是看示波器波形很差就改成低频开关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俄版从MCU出来的是阶梯形的正弦波,这个要好点。
XJW 用的是 DDS ,出来后好像也有个滤波器。
DDS 也不熟 ...

俄版有个更精简的,档位切换、放大、自平衡运放都去掉了,效果还不错

https://radiokot.ru/circuit/digital/measure/108/

矿坛有人做过测试,电路那么简单,还很好用。
百度搜索 miniRCL 简测
我做这个比他电路麻烦那么多,又是档位切换又是放大的搞得很麻烦,搞来搞去还不如他这个好用

@Jack315 :我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失败是正常的,失败中学习经验。
@yjmwxwx :这个项目要做得好,对专业人士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测量仪器的设计本身对设计人员的要求要更高一些。
@Jack315 :我数学只有小学水平看不懂他那些公式。。我上初一时候就不拿书上学了,他那帖子看的我本来懂原理都给看糊涂了,不太适合我这种没基础的看。
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53832&pid=23558278&page=1&extra=#pid23558278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spice软件fft分析,spwm信号很脏
我测试的是56M,周期=27+1,spwm长度20
基频在100khz,但是200k,300k,4 ...

纵坐标怎么换成dbuV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俄版有个更精简的,档位切换、放大、自平衡运放都去掉了,效果还不错

还是他的 MCU 有 DAC,而且是 2 个。
另外用了软件滤波,构思也非常巧妙。
所以电路就相对要简单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他的 MCU 有 DAC,而且是 2 个。
另外用了软件滤波,构思也非常巧妙。
所以电路就相对要简单得多。 ...

对啊,你看搞的电路弄那么复杂效果却不如他这个,而且他这个应该都不用校准相位,我这种就算做出来还要每个档位都做相位和幅度校准,麻烦的要命效果却不好。

网友A:
各种方案比较:

这个 miniLCR 的方案是“电压-电流法”。
我们现在玩的是“自动平电桥法”,方案本身质量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种方案比较:

不管怎么说人家反正搞的好,他那个比较实用成本低。

网友E:
我一般都用模拟期间搭

lt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