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输出重定向到DMA内存地址

楼主(2021-08-26):
怎么标准输出重定向到DMA内存地址,就重定向到数组而不是重定向到串口

网友A:
用sprintf函数

楼主:
不是,就是在int fputc()
{
     ……
}
函数中重定向到数组而不是写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 (uint8_t) ch);

                /* 等待发送完毕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就是在int fputc()
{
     ……

直接用sprintf函数就可以把数据打印到指定的数组,不需要重定向

楼主:
那么如果要写到里面来重定向可以怎么做呢?

楼主:
打印到数组,我是需要将数组里面的东西打印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印到数组,我是需要将数组里面的东西打印出来

看不懂你的需求,打印到数组,然后再把数组打印出来,那最后到底打印到哪里?还是串口吗?

楼主:
重定向到数组,打印出数组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定向到数组,打印出数组内容

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先用sprintf打印到数组,再用printf打印数组,printf仍然重定向到usart

sprintf(buffer, "test number is %d \r\n", num);
printf("%s", buffer);

楼主:
方法有很多,但目前我想要知道的是该如何在重定向函数中重定向到数组,我printf是读取的数组中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法有很多,但目前我想要知道的是该如何在重定向函数中重定向到数组,我printf是读取的数组中的内容 ...

如果非要在fputc函数里改,那就这样改,ptr指向你要的数组地址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ptr++ = ch;
    return ch;
}

楼主:
这样写了: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temp = top+1;
  if(top==UART1_TX_LEN)
{
  top=0;
}
else if(top !=bot)
{
  UART1_TX_BUF[top]=ch;
}
return ch
}

楼主:
这里是写入,读出来该怎么办呢,串口直接发送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