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扫描数码管不知道显示什么

楼主(2021-08-26):
#include"STC12C5A.h"
void keyscan();void find(unsigned char num);void process();
unsigned char keynum=0;
unsigned char const seg[10] = {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 //段选
sbit HC595_SCK = P0^4;sbit HC595_RCK = P0^5;sbit HC595_RST = P0^6;sbit HC595_DAT = P0^7;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num);
void show(unsigned char num);
void diaplay(unsigned char num);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time);
void main(){    P0 &=~(1<<6);
    while(1){   keyscan();   process();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char t;   while(time--)   {      t=1500;  while(t--);   }}
void diaplay(unsigned char num)
{    show(num/1000);
    0 = (P0&0xf0)|1;
    delay_ms(2);
    show(num%1000/100);
    0 = (P0&0xf0)|2;                                     //数码管位选    delay_ms(2);
   show(num%1000/100);    0 = (P0&0xf0)|4;    delay_ms(2);
    show(num%1000/100);
    0 = (P0&0xf0)|8;    delay_ms(2);
}
void show(unsigned char num){   sendbyte(seg[num]);}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i,temp;    for(i=0;i<=7;i++)   {        temp = num&1<<i;        IF(temp)        {            HC595_DAT = 1;          //串行输入1        }        else        {            HC595_DAT=0;        }        HC595_SCK=1; //上升沿,移位        delay_ms(1);        HC595_SCK=0;        delay_ms(1);    }    HC595_RCK=0; //上升沿,并行输出    delay_ms(1);    HC595_RCK=1;  }
void find(unsigned char num){   keynum=0;   2=0X0F;   switch((~P2)&0X0F)   {   case 1: keynum=1+num;break;case 2: keynum=4+num;break;case 4: keynum=8+num;break;case 8: keynum=12+num;break;default: break;   }}
void keyscan(){   2=0X80;   //将p2^7置高电平,若p2^7不再为高电平,说明这一列有按键按下   if(P2&0X80!=0X80)   {      delay_ms(15);  if(P2&0X80!=0X80)  find(0);   }   2=0X40;   if(P2&0X40!=0X40)   {      delay_ms(15);  if(P2&0X40!=0X40)  find(4);   }   2=0X20;   if(P2&0X20!=0X20)   {      delay_ms(15);  if(P2&0X20!=0X20)  find(8);   }   2=0X10;   if(P2&0X10!=0X10)   {      delay_ms(15);  if(P2&0X10!=0X10)  find(12);   }}
void process()
{
   switch(process)
  {
      case 1: show(1);break;
      case 2: show(2);break;
      case 3: show(3);break;
      case 4: show(4);break;
      case 5: show(5);break;
      case 6: show(6);break;
      case 7: show(7);break;
      case 8: show(8);break;
      case 9: show(9);break;
      case 10: show(10);break;
      case 11: show(11);break;
      case 12: show(12);break;
      case 13: show(13);break;
      case 14: show(14);break;
      case 15: show(15);break;
      case 16: show(16);break;
  }
}
单片机型号是STC12C5A60S2,4位数码管,就是想扫描矩阵键盘,但数码管显示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