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 LIL9325 P4口只有8位了,但是TFT数据口有16个,怎么接...

楼主(2021-08-26):
//=============================================================
//写命令
//功能:写一个命令到 TFT 控制器。
//入口参数: CH,CL 分别为命令字的高 8 位和低 8 位,指定要执行的命令。
//出口参数: 无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CL)
{
TFT_RD_1;
TFT_CS_0;
TFT_RS_0;
P4OUT=CH;
TFT_WR_0;
TFT_WR_1;
P4OUT=CL;
TFT_WR_0;
TFT_WR_1;
TFT_CS_1;
}
//===================================================================

这段程序,P4口只有8位了,但是TFT数据口有16个,怎么接线????

网友A(2021-10-03):
1、屏配置成8位模式
2、加一个8位锁存器
3、IO实在紧张而速度没啥要求的话干脆串转并,程序优化得好并不会很慢。

网友A(点评):
补充一下,第三条其实不如直接用SPI接口屏了,除非对速度要求极高,否则主频/2速度的SPI口完全可以满足多数应用场合,/4/8或更低的口可以直接用模拟,比硬件口还快一点,当然驱动TFT的MCU想效果好主频至少接近30M会比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