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原本一直在用STM32,现在到了必须要换国产MCU了

楼主(2021-08-26):
STM32涨价太过份,而且还涨价这么久。大家用过华大HC32F460或雅特力AT32F403A吗?因为语音智能对话项目,所以必须用到I2S,并且越多越好。这两家的芯片都有4个I2S。哪个家的坑小一点?

雅特力AT32F403A如果可以拿到货还是可以,支持I2S全双工,240MHz主频,几个做音频的大品牌也在使用。
ST代理 稳定分货 价格优势 电话同微 13760444982

网友A:
华大吧,研发资历和市场老一点,雅特力都没听说过。估计是新星品牌吧

网友B:
本来也想换的,看了看片内集成的那些外设,感觉和现在用的型号差距比较大,再等等。

网友C:
我只会HAL开发,换国产的能行吗?我现在用的是405与407

网友D:
国产是趋势,再烂也得走这个过程

网友E:
楼主要综合考虑下供货情况,价格是下来了,交期呢。不费时间的话,可以看下V8410N,和STM32F103V,405V/407V,AT32F403是硬件兼容的。大容量,多接口,IIS也是有4。当然也要你综合评估。有兴趣的话可以交流下。

网友F:
都是从**到好货的过程,这也是机遇吧,就国产MCU厂家来说

网友G:
两家都没货,华大立创商城有样品购买

网友H:
这两家都是改动很大的, 想要闭坑的话推荐PTP软硬件兼容的  CKS、GD、APM都可以, 我是做CKS

网友I:
这家MCU有现货哦,可以替换ST和雅特力,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J:
芯片涨价搞的天下大乱,以前用STM32F103ZE做的一个产品,单片机用不起了,换了GD32F303VC + CH423S IO口扩展,现在手里的GD32也快用完了,头疼。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芯片涨价搞的天下大乱,以前用STM32F103ZE做的一个产品,单片机用不起了,换了GD32F303VC + CH423S IO口扩 ...

你要不要考虑下V8410N?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两家都是改动很大的, 想要闭坑的话推荐PTP软硬件兼容的  CKS、GD、APM都可以, 我是做CKS ...

CKS,你只指江苏无锡的那家中科芯集成电路公司吗?如果是它,就算了吧。我之前去官网去找它们MCU的资料,结果发现是国企,连自己家的MCU资料都不挂上去,太高傲。这种芯片厂家,可能短期吃一些MCU紧缺的风口可以维持一时半会,但是以后MCU的行情正常化之后,最早死的就是它这这种企业。

不,他是央企,不是国企,是中央直属单位,不挂资料的原因是性质问题,因为他们主做junpin啊,目前M0、M3、M4都有直接替代的,供货也正常

网友K:
别挑了,只要能用,就可以选。性能差异得大规模用才能体会。

网友L:
就目前的市场行情来说,换谁都差不多,关键还是要找到好的上游,供货相对靠谱点的。

网友M:
HC32F460 现在很坑,看型号很多没货

网友N:
先问代理有没有货吧,不过最近市场应该好了很多

网友O:
现在芯片都用杂了,兆易的航顺的华大的stc等哪家有货用哪家的只能多做兼容尽量只动应用层

网友H:
引用 楼主:
CKS,你只指江苏无锡的那家中科芯集成电路公司吗?如果是它,就算了吧。我之前去官网去找它们MCU的资料, ...

您也知道是国企,不是说挂不上去, 挂上去很慢的。 但他们的产品质量是很可靠的。 代理商手上都有很全的资料

网友P:
引用 网友J:
芯片涨价搞的天下大乱,以前用STM32F103ZE做的一个产品,单片机用不起了,换了GD32F303VC + CH423S IO口扩 ...

同样的遭遇啊,郁闷中.

网友E:
可以看下万高的V8410N,硬件可以兼容,价格美丽,有现货。

网友Q(2021-12-03):
引用 网友J:
芯片涨价搞的天下大乱,以前用STM32F103ZE做的一个产品,单片机用不起了,换了GD32F303VC + CH423S IO口扩 ...

你好! 使用ch423是不是需要8个IO同时控制,那样IO原值是不是需要记下来再计算新值, 然后设置开漏输出貌似出错不能正常输出.能分享下你的初始指令吗?类似于系统设置指令和基本IO控制指令 ,谢谢!
我现在在用STM32F103VE+4*CH423做160个IO控制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要不要考虑下V8410N?

V8410N  I2S功能:
 主或者从操作
 8位线性可编程预分频器,获得精确的音频采样频率(8KHz到192kHz)
 数据格式可以是16位,24位或者32位  音频信道固定数据包帧为16位(16位数据帧)或32位(16、24或32位数据帧)
 可编程的时钟极性(稳定态)
 从发送模式下的下溢标志位和主/从接收模式下的上溢标志位
 16位数据寄存器用来发送和接收,在通道两端各有一个寄存器
 支持的I2S协议:
─I2S 飞利浦标准
─MSB 对齐标准(左对齐)
─LSB 对齐标准(右对齐)
─PCM 标准(16 位通道帧上带长或短帧同步或者 16 位数据帧扩展为 32 位通道帧)
 数据方向总是MSB在先
 发送和接收都具有DMA能力
 主时钟可以输出到外部音频设备,比率固定为256xFs(Fs为音频采样频率)

网友R:
st的用不起了,国产mcu崛起的良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