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串口通讯速率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2021-08-26):
在好多书上都说串口通讯的速率叫波特率,是每秒传送多少位的意思,单位是bit/s。这不是比特率的定义吗?为什么干脆不叫比特率?。
但在网上又说波特率的单位是baud,描述的时调制解调的速率。难道串口通讯也需要调制解调吗?那不是模拟信号传输采用的单位吗,串口不都是传输的数字信号吗?
是不是本不该用波特率这个词只是大家这么叫习惯了

网友A:
历史原因吧,baud这个单位的出现比bit这个词要早很多,串口发明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大规模用bit/s来表示通信速率。

网友A:
串口发明的年代,还没有现在这么好用的数字收发电路,那时候可能用模拟在同一时间调制更多的信息才是主流。

网友B:
机顶盒菜单里面可以看到符号率,人家没叫比特率。

一个符号可以携带超过一个比特的信息量,这个时候比特率高于波特率。

网友C:
比特率和波特率是不同的。波特率是发送时的物理速率。比特率是有效载荷速率。
简单点说,就是比特率是不计算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空闲位。
如果是其他通信方式,有可能有更多的辅助和纠错数据。

网友D:
是比特率,只是二进制中,比特率的值等于波特率的值而已,大众犯的错误,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人提出来了。

网友E:
每秒传送多少位的意思,单位是bit/s  这个才是真理,其他叫什么不重要

网友F:
抬杠这种事情,喝水,那得叫喝H2O了?

网友:
一个东西

网友G(2021-09-25):
这个是根据单词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