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6 空气开关失败了,换 C3 试试!

楼主:
为了保护 12V 12AH 的铅酸电池,打算接个空气开关。
先用的是个 16A  B型脱扣 的开关。我短路电池,持续了约 0.5S 吧,看似很短但已经能感到电线发热、空开的塑料冒烟,它没跳!!!!我已经吓破了胆,拿开了电线。
下次改成  3A  C 型的,不知能行吗?

网友A(点评):
空气开关里面是双金属片触点.外面缠电热丝,大电流加热后双金属片弯曲,触点分开.延时较大,你应该用快速熔丝.上策是把坏电路拍个照传上来,帮你支招修复.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 C 型,说是 0.1S 能切断。如果还不行,只好换快熔丝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电路没坏,我就是直接用空开短路电池,看看它能跳不。

网友B(点评):
要不然就是你空开坏了,要不然就是接线有问题。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 短路都是瞬间跳开。

网友C(2021-08-26):
换D型动力版本的,不知负载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D型动力版本的,不知负载多大?

D 型的太贵了吧,TB 上都要 3 位数了。
负载就是两个小电机,平时 1A,峰值顶多 5A。

网友B(点评):
不知道你说的三位数是啥意思。 淘宝上搜了一下,正泰D10的空开,只要6块多钱。 另外来说,你这个应用,1P的就足够了。 还有,空开系列里,10A的最便宜,再往上或者往下都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D 型的太贵了吧,TB 上都要 3 位数了。
负载就是两个小电机,平时 1A,峰值顶多 5A。 ...

电机用动力版的才配套,便宜不实用没有价值呀!

网友B:
这个空开很便宜啊,没有你说的三位数。
当然,也是三位数,但是中间有一个小数点。

话又说回来,你这个也没必要用D型的开关,用C型的就可以了。

网友D:
你得去查空开的手册,看动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