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想问下AC7815的UART1指定到PA7 PA8IO怎样操作

楼主(2021-08-27):
        GPIO_SetFunc(UART1_RX_PIN, GPIO_FUNC_2);
        GPIO_SetFunc(UART1_TX_PIN, GPIO_FUNC_2);更改了这个地方
#define UART1_RX_PIN                        (GPIO_PA8)
#define UART1_TX_PIN                        (GPIO_PA7)配置引脚也更改了 但是PA7 PA8还是没法串口通讯

楼主:
在原有UART1的例子基础上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原有UART1的例子基础上改
通信线是不是接好了,可以先检查一下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硬件,再看软件和代码的问题,不然这就是死循环了~~

网友C:
这个管脚是仿真引脚吗?

网友D:
一般都是默认的第一引脚,很少尝试过第二引脚,
学习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