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极海APM32F003F6单片机不能下载

楼主(2021-08-27):
单片机品牌:极海(珠海)
单片机型号:APM32F003F6
    因为ST的价格太高了,想转用国产的单片机,选了极海的APM32F003F6,KEIL编好程序后,在魔术棒里面能正常看到设备。但是基本就不能下载程序,N次下载有1次能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能看到设备,SW速度已经调整到0.1MHz。
//-------------------------------------------------

算法已经载入。
//------------------------------------------------

然后就是各种错误。。。
//-----------------------------------------------

楼主:
我错了。。

//----------------------------
使用外部供电,不能正常下载,必须切换到ST-LINK自带的3.3V后,正常下载。
切换到5V供电,有一定几率不能下载。

网友A: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