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开发板裸机程序烧写方法总结

楼主(2021-08-27):
1、使用imxdownload烧写 (针对nxp 6ULL 开发板)

将 imxdownload 拷贝到工程根目录下,我们要将 imxdownload 拷贝到工程根目录下,也就是和 led.bin 处于同一个文件夹下,要不然烧写会失败的,拷贝完成以后如图

给予 imxdownload 可执行权限 ,直接将软件 imxdownload 从 Windows 下复制到 Ubuntu中以后, imxdownload 默认是没有可执行权限的。我们需要给予 imxdownload 可执行权限,使用命令“chmod”,命令如下 :

当给予 imxdownload可执行权限以后其名字变成了绿色的,如果没有可执行权限的话其名字颜色是白色的。

向 SD 卡烧写 bin 文件 ,使用 imxdownload 向 SD卡烧写 led.bin 文件,命令格式如下:/imxdownload <.binfile> <SD Card> 其中.bin 就是要烧写的.bin 文件, SD Card 就是你要烧写的 SD卡,比如我的电脑使用如下命令烧写led.bin 到/dev/sd中:./imxdownload led.bin /dev/sdb烧写的过程中可能会让你输入密码,输入你的Ubuntu 密码即可完成烧写,烧写过程如图 :

2、使用USB +DNW+Uboot烧写(针对 三星 6410 、2440 系列)

_Writer.exe将mmc.bin烧写到SD 卡中 ,将开发板设置到SD卡启动。(具体方法参见飞凌开发板linux3.0.1用户手册.pdf)

将SD卡安装到开发板中并启动,快速敲空格键让开发板停留在uboot的启动画面,如下图所示,出现菜单框,选择5,即可输入命令。

详情Q2859780203

安装、dnw 以及USB驱动(xp环境)

执行以下命令可以烧写,烧写原理是用Linux的uboot命令 nand烧写程序到开发板。

01.  输入:dnw 50008000 下载你要烧写的程序。
02.  然后从dnw的usbport->Transmit->Transmit发送你要下载的.bin文件。
03.  输入:nand erase  0 100000 擦除nandflash前1M的空间。
04.  输入:nand write.uboot 50008000 0  1000000  将内存地址50008000中的1M数据写到nandflash的0 ~ 100000空间中(即前1M字节)。
05.  将开发板设置为nand启动,并重新启动开发板。

3、使用 uboot 中网络验证裸机程序(通用板子,只要你的uboot 已经移植好网络功能)

在学习嵌入式 Linux 之前,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嵌入式处理器的裸机程序。但一些教程中提供的裸机程序烧写方法都相对比较复杂,有些需要使用 sd 卡烧写,烧写前还要格式化SD 卡,然后再给裸机程序加入头部信息(6ull,6410/2440 不需要),用专用的下载上位机烧写。

其实裸机程序在我们学习嵌入式的过程中只是一个引导作用,用来了解这些处理器是如何工作的,因此编写好裸机程序后其实没必要真正地烧写到系统里面,只需要等让它运行,观察实验现象即可。

uboot 中一般都会提供多种文件传输的方法,如 tftp,nfs,xmodem,ymodem 等方法,选择一种板子上 uboot 支持的方式,如不清楚,可以使用 pri 命令查看,并选择对应的命令查看帮助信息,如tftp help 等(不同的 uboot 命令会有所不同)。

把编译好的裸机 bin 文件下载到对应的地址上,注意这个地址需要和裸机程序在链接时指定的地址一样(在.lds 文件中描述,或者在执行链接的时候指定),如指定到 0x87800000。那么就下载到 0x87800000 这个地址,完成后让 uboot 直接跳转到这个地址即可运行裸机程序:go0x87800000.需要注意,在板子复位或者重上电等情况,会运行默认的程序,而不是裸机程序,所以说这种方式并不是烧写,只是拷贝到内存中执行,当中省略了很多烧写裸机必要的步骤。

nfs 服务模式:

使用 nfs在 6ull上验证裸机、uboot、kernel,虚拟机需要安装 nfs服务,并开启 nfs服务,具体操作参考开发环境搭建第二小节。开发板运行在 uboot界面,将其 ip、服务 ip、网关等进行修改,保证可以与服务器(虚拟机)ip正常 ping通即
可。

准备好以后就可以使用nfs 命令来将 裸机下载到开发板 DDR 的 0X87800000 链接地址处,命令如下:
nfs 87800000 192.168.0.104:/home/lumeng/linux/nfs/uart.bin

go 命令执行跳转 到 0x87800000 执行串口打印结果:

不仅可以测试裸机程序,也可以加载 uboot 和内核,来测试 uboot 和内核哦!使用 nfs 传输uboot 和执行如下:

使用 nfs 传输内核+设备树和启动内核如下,使用 nfs 命令从服务器下载 kernel 和设备树到DDR。

nfs 80800000192.168.0.104:/home/lumeng/linux/nfs/zImage
nfs 83000000 192.168.0.104:/home/lumeng/linux/nfs/6ull.dtb

使用bootz 命令启启动内核 bootz 80800000 – 83000000

tftp 服务模式:

使用 tftp 在 6ull 上验证裸机、uboot、kernel,虚拟机需要安装 nfs 服务,并开启 nfs 服务,具体操作参考开发环境搭建第二小节。开发板运行在 uboot 界面,将其 ip、服务 ip、网关等进行修改,保证可以与服务器(虚拟机)ip 正常 ping 通即可。q3026240374

准备好以后就可以使用 tftp 命令来将 裸机程序 uart.bin下载到开发板 DDR 的0X87800000 链接地址处,命令如下:tftp 87800000 uart.bin ,并使用 go 87800000 执行裸机。

使用tftp 测试 uboot和内核如下,具体和 nfs 类似,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