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3399开发板QT系统-使用openssh

楼主(2021-08-27):
OpenSSH 是 SSH (Secure SHell) 协议的免费开源实现。SSH 协议族可以用来进行远程控制, 或在计算机之间传送文件。而实现此功能的传统方式,如 telnet(终端仿真协议)、 rcp ftp、 rlogin、rsh 都是极为不安全的,并且会使用明文传送密码。OpenSSH 提供了服务端后台程序和客户端工具,用来加密远程控件
和文件传输过程中的数据,并由此来代替原来的类似服务。
由于传统的 telne、rcp ftp 等工具是明文传输数据的,对数据安全性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而 OpenSSH可以对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从而大大提高了数据的安全性。
OpenSSH 的分为客户端和服务端两部分
 Clients 端的配置文件:/etc/ssh/ssh_config
 Server 端的配置文件:/etc/ssh/sshd_config
 Server 端服务脚本:/etc/rc.d/init.d/sshd
59.1 开发板作为服务端
如果我们想要通过 ssh 远程连接开发板,首先参考 7.7 MobaXterm 的安装教程章节安装 MobaXterm 软件。
59.1.1 ssh 使用
在串口终端查询开发板的 IP 地址,如下图所示:

打开 MobaXterm 软件,依次点击“会话”,“SSH”,如下图所示:

登录到开发板如下图所示:
59.1.2 sftp 使用
打开 MobaXterm 软件,依次点击“会话”,“SSH”,如下图所示:

输入密码“topeet”, 进入到传输文件界面如下图所示:

59.2 开发板作为客户端
59.2.1 ssh 使用
默认使用本地用户为远程登录时的用户;远程连接虚拟机里面的 Ubuntu(IP 地址为 192.168.1.20),如下图所示:
ssh 192.168.1.20

以指定用户身份连接至服务器,输入以下命令:

输入 exit 退出 ssh 登录。
59.2.2 sftp 使用
默认使用本地用户为远程登录时的用户;远程连接虚拟机里面的 Ubuntu(IP 地址为 192.168.1.20),如下图所示:
sftp 192.168.1.20

现在你可以在 sftp >提示符下输入命令,与服务器上的文件进行联系。
如果想从远端服务器上下载文件,输入以下命令:

若想拷贝目录,将-r 参数添加到命令,这个参数代表递归。
打开 ssh 会话窗口,查看下载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如果想要从本地上传到服务器,输入以下命令:
put -r /usr/local/music /home/topeet

查看远端服务器上传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如果想退出 SFTP 传输,输入“exi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