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晶体管

楼主(2021-08-27):
                                        关于晶体管ON时的逆向电流                                                                                                    在NPN晶体管中,基极 (B) 被偏置为正,集电极 (C) 被偏置为负,由发射极 (E) 流向C的是逆电流。

                        1. 不用担心劣化和损坏,在使用上是没有问题的

                        2. NPN-Tr的B和C对称、和E极同样是N型。
                        也就是说,逆接C、E也同样有晶体管的功效。即电流由E→C流动。

                        3. 逆向晶体管有如下特点。

  •                                 hFE低(正向约10%以下)
  •                                 耐压低 (7 to 8V 与VEBO一样低)
                                    ↑通用TR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5V以下
                                    (突破此耐压范围,会发生hFE低下等特性的劣化,请注意。)
  •                                 VCE(sat)及VBE(ON)的特性没有太大的变化

                        至产品详细网页
                                                        关于封装功率容许功                                        定义:是指由于输入晶体管的电压、电流产生的功耗在元件发热时,结温Tj为绝对最大额定值限定的温度(Tj=150°C)时的功率。

                        这里,PC、Ta、△Tx、Px可以由各自测定时的设定值或测定结果直接得出,但是只有Tj不能直接得出。因此,如下列出使用VBE的测试方法。

                        VBE测定法 硅晶体管的情况下 基极-发射极间电压:VBE根据温度变化。
                                                                         图1. 热电阻测量电路                                                        由此,通过测定VBE,可以推测结温。
                                通过图1的测定电路,对晶体管输入封装功率:PC(max)。
                                (假设1W晶体管的情况下,输入条件为VCB=10V IE=100mA)

                        如图2:

  •                                 测定VBE的初始值VBE1
  •                                 对晶体管输入功率,使PN结热饱和
  •                                 VBE的后续值:测定VBE2
                                        从这个结果得出△VBE=VBE2-VBE1。

                        这里,硅晶体管根据温度具有一定的温度系数。约为ー2.2mV/ºC。
                        (达林顿晶体管为ー4.4mV/ºC)
                        因此,根据由输入功率得出△VBE,可以由以下算式得出上升的结温。
                                         图2. 进度表
                        至产品详细网页
                                                        fT:增益带宽积、截止频率                                        fT:增益带宽积指晶体管能够动作的极限频率。
                        所谓极限,即基极电流对集电极电流的比为1(即hFE=1)的情况。

                        提高基极输入频率,hFE变低。
                        这时,hFE为1时的频率叫做fT(增益带宽积)。
                        fT指在该频率下能够工作的极限值。
                        但是,实际使用时能够动作的只有fT值的1/5 to 1/10左右。

                        测定条件如下
                        f: 根据测定装置而定。为测定的标准频率。
                        VCE:任意设定。我公司为一般值。
                        IC:任意设定。我公司为一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