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3.串口通讯实验及I2C驱动DS1307日历...

楼主(2021-08-27):
#申请原创#

    一、串口通讯实验

    配置串口比较简单,进入MCC,添加UART1,选择RB5为RX,RB7为TX:

    配置UART的速率为9600,并选择Redirect STDIO to UART,这样就方便直接使用printf函数通过串口发送数据:

    生成代码后,在main函数中添加printf命令,我是在主循环之前先发送“开始运行!”,然后在主循环中每秒发送一次“串口通讯测试!”:

    下面是运行时通过串口通讯助手获得的测试结果:

    二、I2C通讯实验

    本次I2C通讯是在前次PIC18F16Q40核心板测试的基础上进行的,使用的是硬件I2C,参考MCC生成的i2c_master_example.c代码写成的针对8位寄存器地址多字节写操作以及16位寄存器地址的单字节和多字节的读写操作函数:

    添加的函数代码如下:
///////////////添加的测试函数
void I2C_8addrBuffWrite(i2c1_address_t address, uint8_t reg, uint8_t *data, uint8_t len)   //8位地址多字节写
{
    uint8_t i,Buffer[20];
    Buffer[0] = reg;
    for(i=1; i<(len+1); i++){
        Buffer[i] = data[i-1];
    }
    i = i + 1;

    while(!I2C1_Open(address));             // sit here until we get the bus..
    I2C1_SetBuffer(Buffer,i);
    I2C1_SetAddressNackCallback(NULL,NULL); //NACK polling?
    I2C1_MasterWrite();
    while(I2C1_BUSY == I2C1_Close());       // sit here until finished.
}

uint8_t I2C_16addr_ByteRead(i2c1_address_t address, uint16_t reg)
{
    uint8_t dat = 0x00;
    uint16_t addr = reg<<8 | reg>>8;

    while(!I2C1_Open(address));                               // 打开I2C设备.
    I2C1_SetDataCompleteCallback(rd1RegCompleteHandler,&dat); // 传递数据指针
    I2C1_SetBuffer(&addr,2);                                  // 指定数据地址
    I2C1_SetAddressNackCallback(NULL,NULL);                   // 等待应答
    I2C1_MasterWrite();
    while(I2C1_BUSY == I2C1_Close());                         // 等待操作结束

    return dat;
}

void I2C_16addr_BuffRead(i2c1_address_t address,uint16_t reg,uint8_t *data,uint8_t len)
{
    uint16_t addr;

    addr = reg<<8 | reg>>8;

    i2c1_buffer_t bufferBlock; // result is little endian
    bufferBlock.data = data;
    bufferBlock.len = len;

    while(!I2C1_Open(address)); // sit here until we get the bus..
    I2C1_SetDataCompleteCallback(rdBlkRegCompleteHandler,&bufferBlock);
    I2C1_SetBuffer(&addr,2);
    I2C1_SetAddressNackCallback(NULL,NULL); //NACK polling?
    I2C1_MasterWrite();
    while(I2C1_BUSY == I2C1_Close()); // sit here until finished.

}

void I2C_16addr_ByteWrite(i2c1_address_t address,uint16_t reg,uint8_t data)
{
    uint8_t Buffer[3];
    Buffer[0] = reg>>8;
    Buffer[1] = reg;
    Buffer[2] = data;

    while(!I2C1_Open(address));             // 打开I2C器件
    I2C1_SetBuffer(Buffer,3);               // 写入3个字节数据(地址2+数据1)
    I2C1_SetAddressNackCallback(NULL,NULL); // NACK polling?
     I2C1_MasterWrite();
    while(I2C1_BUSY == I2C1_Close());       // 等待写操作完成

}

void I2C_16addr_BuffWrite(i2c1_address_t address, uint16_t reg, uint8_t *data, uint8_t len)
{
    uint8_t i,Buffer[20];
    Buffer[0] = reg>>8;                     // 地址高字节
    Buffer[1] = reg;                        // 地址低字节
    for(i=2; i<(len+2); i++){
        Buffer[i] = data[i-2];              // 将要写入的数据依次排列在数组后面
    }
    i = len + 2;

    while(!I2C1_Open(address));             // 打开I2C器件
    I2C1_SetBuffer(Buffer,i);               // 写入多个字节数据
    I2C1_SetAddressNackCallback(NULL,NULL); // NACK polling?
    I2C1_MasterWrite();
    while(I2C1_BUSY == I2C1_Close());       // 等待写操作完成
}

    有关I2C测试的过程可参考我的另一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138832-1-1.html

    MCC的配置如下,配置RB4为SDA,RB6为SCL:

    下面是DS1307日历模块驱动实验过程的照片:

    这是在显示屏显示的照片:

    这是测试的动画:

    下面是本次测试项目文件的压缩包:

网友:
这个是硬件iic吗

网友A:
DS1307可以做万年历吗

网友B:
现在配置程序简单多了。

网友C:
这个是直接生成代码吗

网友D:
有内部带有RTC的芯片吗

网友E:
为什么DS1307的RST在读取数据的时候就需要复位

网友F:
CuriosityNano的功能怎么样

网友G:
可以使用GPS进行授时的。

网友H:
需要上拉电阻吗?

网友I:
波特率配置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