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如何准确完成矢量信号的解调分析

楼主(2021-08-27):
        —

        随着无线标准的发展,测量技术变得更加复杂,了解矢量信号解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变得越来越重要。

        凭借在数字信号处理、通信信号和矢量信号分析方面的扎实基础,Keysight PathWave 89600矢量信号分析 (VSA) 软件在系统设计和研发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

        5大秘笈助力攻城狮们充分利用89600 VSA这一强大的测试分析工具完成准确的测量,获得可靠、可重复的测试结果。

        第一招

        重视基础参数设置与测试

        频率和功率等基础测量可以使工程师在设计的初期阶段及时发现重要的信号问题。时域和频域测量可在进行数字解调和矢量分析模式之前快速检查测量设置是否正确,包括:

        功率vs.频率

        电压和功率vs.时间

        信道频率响应

        功率统计数据 (CCDF)

        频谱图

        ……

        优化测量需要考虑的三个关键点:

        1. 信号的预期频率范围

        2. 预期的输入功率

        3. 适当的触发

        【小贴士】使用PathWave 89600 VSA软件的“动态帮助”功能搜索设置学习更多关于每个功能的作用。

        第二招

        选择正确的测量类型

        PathWave 89600 VSA 软件提供完整的矢量分析模式,包括标准和非标准调制类型,如LTE-Advanced、5G NR、802.11ax、物联网、UWB等标准定义的测量模式,也支持用户自定义IQ测量,轻松管理诸如载波时钟、同步、均衡和不同的匹配滤波器类型等参数,可以对用户定义的具有任意星座形状的调制信号进行分析和解调。

        第三招

        调整测量设置,确保提供最佳结果

        RBW和Sample Rate是矢量信号分析的两个重要设置参数。减小RBW在提高频率分辨率、降低噪底的同时,会增加扫描时间。Sample Rate在计算EVM时至关重要。需要在数字解调模式下正确设置Sample Rate,从而锁定信号实现正确解调。

        第四招

        了解发射和接收滤波器的影响

        数字调制使用滤波器来限制带宽以减少噪声,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码间干扰(ISI)。选择正确的滤波器系数可实现最佳的EVM测试结果。基带滤波可以在发射端或接收端分别实现,也可以在发射和接收端同时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滤波器的类型和带宽系数必须在发射端和接收端之间实现匹配以避免码间干扰(ISI)。

        PathWave 89600 VSA 软件包括多种常用的滤波器类型,也允许采用用户自定义的滤波器。

        第五招

        诊断和排除系统损伤的故障

        系统中的组件可能会使理想的输入信号失真,从而导致传输错误。

        利用Pathwave 89600 VSA软件进行相应的测试,有助于快速确定系统问题所在。EVM就是一个很好的线索,从时域到频域、星座图以及信道频响,可以对系统进行全面的诊断。而CCDF则是检查放大器非线性行为的一种实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