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经常击穿

楼主(2021-08-27):
想测试两个MOS管的漏极电流,可在测试中发现Q1这了MOS管DS经常击穿,请问这个什么原因造成的?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03704251\QQ\WinTemp\RichOle\F83A626N~08@NL}]KB_ENBU.png

网友A:
没有图

图发不上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绿圈消除靜电荷。NMOS为例。

上面的图正电源,mos截止。
下面的图负电源,二极管导通。
你的意思是说负点压导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图,绿圈的G极悬空不和S极相通,D到S的漏电流还蛮大的。
下图,情况同上,又多出了D丶S并联的二极管顺 ...

以前做电气时,买过本,变频器原理介绍的书 ,听说过gto,igbt更贵,速度更快,等我入行电子,igbt一统天下了。电子我喜欢研究小信号,功率半导体似乎不可靠,在我手上坏的变频器都有几十台

网友D:
楼主的图好奔放啊~~一时间没有看明白,还是等论坛大神过来解答~

网友E:
大部分情况下,击穿都是因为过压。